求助:STEP7-MicroWin_V40_SP6安装碰到问题了

楼主(2012-08-27):
请教各位:

     我的笔记本是华硕X80L,之前安装了这个STEP7-MicroWin_V40_SP6这个软件可以正常使用,最近系统重装过一次,现在再安装这个软件时却出现个让我选择个什么更新的路径之类的,我也没有弄明白,随意选择了个路径又出现个无效的提示,安装中止。请问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

图一:让我选择个什么路径

图二:仍无法定位到有效的更新路径,安装中止

网友A:
你的是安装包,还是升级包,

升级包需要已安装低版本的软件,

重新下载一个安装版。

需要软件,也可以加我的群:229195162

网友B:
如果你的安装包在一中文文件夹中一定不行,你试着把安装包放在根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