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是否能用变频器来提速

楼主(2012-08-27):
有一台设备想要提速,三相异步电机参数:功率3KW,AC380V,960r/min,50Hz;请问是否能用7.5KW的施奈德HTV28系列变频器来提高速度?如何实施?

网友A:
960是额定转速!变频器只能是960以下才行!调速范围只能0-960!

网友B:
楼主转速n=60f/p   频率增大是可以提高转速

变频器是有上限频率的,这个你可以根据上限频率计算出最大转速

但是此电动机非变频电机,作为变频电机使用容易发热、震动等,

楼主需要给电动机加独立风扇

网友C:
这个楼主太有才了,你这个变频器可以买三个电机了 , 买个3000转的电机再加个一般一点的3.7kw的变频器想咋就可以咋了

网友D:
可以,根据你的负载情况调整频率就可以了,用钳形表卡主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就完全没问题

网友E:
     完全可以呀,但是速度提升是有限的,且电流不能过大,电机不过发热,要不就准备买新的电机吧

网友F:
肯定不行,不是变频电机,电机频率提高才可以调速,电机不能正常运行。

你干什么用非要通过变频器调速。如果买台速度高一点的电机。比如1500

网友G:
可以的,我们这里有这方面的应用还是很多的,应用的关键是变频器的参数要正确,电流,电机额定转速。

网友H:
可以的,我一直是用的,不过要根据电机设置好参数。
今天看到楼上大侠们的回复,我也该好好去考虑下,我们还要不要这样用!

网友I:
可以适当超频,注意电动机温度就行了。

另,不能换3000(1500可能还凑合)转的3KW的电动机,因为额定转速越高,额定转矩越低。有可能带不动负载。

网友J:
那是可能的,第一电机的机械部分的离心力,是按960转设计的,第二频率过高电流减小,力矩减小,再就是变频器过大,保护电路失去应有的功能。

网友K:
如果,电机原来使用时功率在80%以下,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变频提速5-10HZ即-60HZ内运行,因为,转速的提高,电机输出功率必然增加,这是基本物理量,速度过高容易使电机过载发热,或者烧坏。主要还是看你的工作要求和工作目的来选择高转速电机(功率比原来的要大一点),可能比选择变频器来的实际点。

楼主:
现在这台设备提速改造出现一个问题已:变频器频率设定即使超过电机的额定频率50HZ,变频器显示的实际最大输出频率也只有50HZ,,速度无法提升,请问这是说明原因?

网友L:

1、如果是提速,不是调速,用机械传动的方式调速好,电机更安全;

2、如果要调速,可以用机械传动的方式,先把电机的速度降下来,在用变频器调速,这样电机的频率保证在额定频率下运行;

3、如果超额定频率运行,其缺点是恒功率负载才行,否则负载提速后,负载功率增大,转矩增大电机面临烧毁!

楼主:
此设备已经完全定型的旧设备,更改机械传动将会把设备区别改动,提速是为了应付检查,所以才考虑用变频器。

网友M:
其实这个要看你的电机制作厂家制作的工艺水平怎么样了,非变频的电机和变频电机的工艺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建议楼主设置好电机的保护参数,不然就直接换电机吧

网友N:
引用 楼主:
现在这台设备提速改造出现一个问题已:变频器频率设定即使超过电机的额定频率50HZ,变频器显示的实际最大输出频率也只有50HZ,,速度无法提升,请问这是说明原因?

一般变频器参数中有最高频率设置来限制输出频率的,找到并修改此参数。

网友O:
老兄你这有点大材小用了吧!要不换个高速电机了!要不换个一般变频器就好了 !

网友A:
对:pcj527关于现在这台设备提速改造出现一个问题已:变频器频率设定即使超过电机的额定频率50HZ,变频器显示的实际最大输出频率也只有50HZ,,速度无法提升,请问这是说明原因?内容的回复:

这是电机特性决定的!变频也是从高到底!最高也是就额定频率,就是50HZ!不能在高!

举例好像车一样:北京现代伊兰特里程表240公里每小时都有!你可以跑下240试试,看看怎么样!一个道理!

网友P:
     完全可以呀,但是速度提升是有限的,注意额定电流。

网友Q:
完全可以.70  80HZ没有问题... 用的是SEW蜗轮电机  4极.

网友R:
"转速n=60f/p"是同步电机计算公式,异步电机计算公式还要乘以(1-转差率)。由楼主的电机参数得知,这是一个6极马达;因此磁极对数p=3,转差率=【(1000-960)/1000】。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现在这台设备提速改造出现一个问题已:变频器频率设定即使超过电机的额定频率50HZ,变频器显示的实际最大输出频率也只有50HZ,,速度无法提升,请问这是说明原因?

变频器频率设定即使超过电机的额定频率50HZ,变频器显示的实际最大输出频率也只有50HZ,,速度无法提升,请问这是说明原因?这是你设置不对,仔细看看说明书,修改出厂设定值,将最大频率设定到70HZ或者80HZ。

网友S:
提速没有问题,降速就要注意了,更易造成温度升高。

如果不是经常要变速,机械变速更合适。

网友T:
按24楼的方法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U:
可以用,但是首先要把变频器的默认额定电流改小和3KW电机的额定电流一样。再把电机容量改成3KW,上限频率改大。如果你电机的启动负载大,就把启动频率该大或者把加速时间调短。

网友V:
可以调速但是要注意

1、调速范围只能在额定转速以下

2、低频运行注意散热处理,最好不要低频长期运行

3、普通电机和异步电机最大区别就是绝缘等级。

网友W:
变频器应用已20年余,对变频器如此认识真没想到。

变频器在额定转速以上调速,是恒功率特性,随频率增加,电压降低,电流在额定电流以下运行,没有发热、过流之虞。负载要适合这个特性才行,既转速升高阻转矩下降。

普通变频器的频率上限可达400Hz,还有更高的,只要电机轴承能承受高速运行和高速时的离心力就行。

普通电机运行在80Hz之内可放心使用。如果使用变频专用电机可上更高转速(变频器用电机有100Hz和200Hz)。

变频器跟电机同功率即可。

网友A:
对:李纯绪关于变频器应用已20年余,对变频器如此认识真没想到。变频器在额定转速以上调速,是恒功率特性,随频率增加,电压降低,电流在额定电流以下运行,没有发热、过流之虞。负载要适合这个特性才行,既转速升高阻转矩下降。普通变频器的频率上限可达400Hz,还有更高的,只要电机轴承能承受高速运行和高速时的离心力就行。普通电机运行在80Hz之内可放心使用。如果使用变频专用电机可上更高转速(变频器用电机有100Hz和200Hz)。变频器跟电机同功率即可。内容的回复:

在不了解现场电机使用情况的条件下!这么提速不合适吧!普通变频器最高400HZ!50HZ普通电机你试试400HZ看看!

网友X:
对:MatLab.XP关于回复内容:对:pcj527关于现在这台设备提速改造出现一个问题已:变频器频率设定即使超过电机的额定频率50HZ,变频器显示的实际最大输出频率也只有50HZ,,速度无法提升,请问这是说明原因?内容的回复:这是电机特性决定的!变频也是从高到底!最高也是就额定频率,就是50HZ!不能在高!举例好像车一样:北京现代伊兰特里程表240公里每小时都有!你可以跑下240试试,看看怎么样!一个道理! 内容的回复:

老大,你这话不在理,变频器通过参数设定,最高频率一般都可以到80.高的还可以到120以上.

网友A:
对:zlwanqq关于回复内容:对:MatLab.XP关于回复内容:对:pcj527关于现在这台设备提速改造出现一个问题已:变频器频率设定即使超过电机的额定频率50HZ,变频器显示的实际最大输出频率也只有50HZ,,速度无法提升,请问这是说明原因?内容的回复:这是电机特性决定的!变频也是从高到底!最高也是就额定频率,就是50HZ!不能在高!举例好像车一样:北京现代伊兰特里程表240公里每小时都有!你可以跑下240试试,看看怎么样!一个道理! 内容的回复:老大,你这话不在理,变频器通过参数设定,最高频率一般都可以到80.高的还可以到120以上. 内容的回复:

哥们!你设到80也可以!120也行!我没否定!你要是开个奔驰,没问题,那是因为车好!

这里来说同样看你电机性能和负载情况!

伊兰特标注240,不见得你就能开打240,变频器说是能跳到60 80 120 还有说400的!不一定就能用!

网友Y: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Z:
对:pcj527关于现在这台设备提速改造出现一个问题已:变频器频率设定即使超过电机的额定频率50HZ,变频器显示的实际最大输出频率也只有50HZ,,速度无法提升,请问这是说明原因?内容的回复:

多看说明书,变频器上限频率限制在50HZ

网友Z:
完全可以,提高变频器的上限频率

网友AA:
变频器应用已20年余,对变频器如此认识真没想到。

变频器在额定转速以上调速,是恒功率特性,随频率增加,电压降低,电流在额定电流以下运行,没有发热、过流之虞。负载要适合这个特性才行,既转速升高阻转矩下降。

普通变频器的频率上限可达400Hz,还有更高的,只要电机轴承能承受高速运行和高速时的离心力就行。

普通电机运行在80Hz之内可放心使用。如果使用变频专用电机可上更高转速(变频器用电机有100Hz和200Hz)。

变频器跟电机同功率即可。。。说的好我支持没实践就没发言权我用过完全可以

网友AB:
      普通50Hz的电动机,因为现场工艺要求,要求提高下料量,就是要求我们提高电动机的速度,因该设备本身配有变频器,根据实际负载电流不高的特点,把7.5电动机的速度提高到70Hz运行了几个月的(待新的电机减速机到货后才改回来的)----------------低头路过!

       另外楼上有人说的观点是对的,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大多数最高是300Hz,而不是50Hz-60Hz的输出频率。

网友AC:
变频器的上限频率不能提的太高了,因为电机的特性限制!

网友AD:
变频器没问题,关键是你的电机能否吃得消.....

网友AE:
对:xcw999关于变频器没问题,关键是你的电机能否吃得消.....内容的回复:

能否用取决于机械的负载特性,变频器在50Hz以上调速,是恒功率输出。

建议更换2极或4极电机比较合理。

网友AF:
我感觉给低速电机加变频器就如同给坦克加上航空发动机一样,提速有限。

网友AG:
可以使用,转矩只要要求不高,就是了。

网友AH(2016-12-25):
当然可以调速,但是因为是普通电机,所以最高只能调到电机额定转速的120%的样子

网友AI(2017-07-05):
引用 楼主:
现在这台设备提速改造出现一个问题已:变频器频率设定即使...

频率上限被设置50Hz了,,,所以调频率调不上去~~~~~~

网友AJ(2017-11-17):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评论,我好有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