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2N连接编码器测转速问题,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2-08-27):
我想用FX2N连接触摸屏,把编码器测的速度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现在程序不知道怎么写。

编码器是:

程序这样写对吗?

网友A:
可以用SPD指令直接读取转速的!

楼主:
对:heyonglin关于可以用SPD指令直接读取转速的!内容的回复: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那个指令是这样写吗?

楼主:
对:heyonglin关于可以用SPD指令直接读取转速的!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只把A相那根线接到了X0,B相没接有关系吗?

楼主:
好可怜!!!新手上路三把火啊!!!

网友A:
那样就可以了,测转速只要接一相就可以了!

网友A:
还要看编码器线数,也就是分辨率。相我用的是1000PPR的,你要看你用的是多少的,然后换算下就OK了!这位仁兄你在哪里工作啊!

网友A:
这样接上去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只接一相就行  但要接A或B相哦  就不要接Z 相了  老兄!

楼主:
对:heyonglin关于这样接上去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只接一相就行  但要接A或B相哦  就不要接Z 相了  老兄!内容的回复:

谢谢大师!!我在苏州工作。原来我那个触摸屏和PLC的数据线弄错了,换了新的就可以了。我如果要用FX2N测六个辊筒的速度,那要用6个编码器,需要家高速计数模块吗?谢谢了!!!

网友B:
可以不用告诉计数模块,永宏PLC有这个差动输入的功能···点数绝对够的

网友C:
要具体看你需要完成的控制了,如果只是简单的显示转速,编码器都不需要,搞个接近开关,每周给个信号就行;要进行速度,位置跟踪,就必须使用编码器和高速计数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heyonglin关于这样接上去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只接一相就行  但要接A或B相哦  就不要接Z 相了  老兄!内容的回复:谢谢大师!!我在苏州工作。原来我那个触摸屏和PLC的数据线弄错了,换了新的就可以了。我如果要用FX2N测六个辊筒的速度,那要用6个编码器,需要家高速计数模块吗?谢谢了!!!

看工艺情况,要不要加高速计数器 模块。你仔细去看一下 FX2N 技术资料,我记得,主机本体自带 单向 6路 高速计数器,频率20KHz~50KHz , 另外 A,B相模式高速计数器,30KHz 1路,  5KHz 1路,少的可怜。且高速计数器硬件接线时重叠的,既你用了2路 A,B相高速计数器,单向高速计数器就只能用2个了。

 所以你要搞清楚,计算一下辊筒转速,换算成脉冲频率,看看PLC 支不支持。

单向 和 A,B 相 高速计数器的区别是,单向只能是增或减计数, 而 A,B 相 自动识别方向计数。

对应测速 应用,单向也可以。  用经典速度公式计算一下即可;

网友E:
我使用过的程序部分。速度显示在威纶通屏上。

编码器C251计数

编码器定义在X0、X1。当然D150要计算处理成速度后再DMOV到D106供显示了。

楼主:
对:秦君关于我使用过的程序部分。速度显示在威纶通屏上。编码器定义在X0、X1。当然D150要计算处理成速度后再DMOV到D106供显示了。内容的回复: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我现在只用A相测转速,B不用,用SPD指令可以的。C251和SPD 的区别是什么啊?都可以测速吗?

   我现在用的FX2N,如果我只用A相,可以不加高速计数模块,直接用内置的吗?我总共有6个编码器。

网友F:
这个事SPD指令应用,可以转换成速度。直接带入公式就可以啦。

网友G(2012-09-28):
编码器输出的是差动信号,不可以直接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