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位机上需要显示通信是否正常(欧姆龙PLC)

楼主(2012-08-27):
界面上有很多设备,需要在一个界面显示所有plc的通信状态是否正常。欧姆龙的plc。不知道内部有没有一个点可以让上位去读的?

网友A:
问题问的太模糊了,不知道怎么回答,能说详细一点么?

楼主:
对:dianqisu关于 问题问的太模糊了,不知道怎么回答,能说详细一点么? 内容的回复:比如说在一个界面上,画一个小方块。如果plc和上位机通信正常,或者说开始进行数据交换时。方块显示一种颜色。反之则是另一种颜色。想知道欧姆龙cj-1m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地址可以去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问的太模糊了,不知道怎么回答,能说详细一点么?

问题补充了,能帮我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