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PLC擂台第90期-PLC有关的一道征集题

楼主(2012-08-27):
本期擂台为征集题:

程序内容是这样的,
 ①.当I0.0为自复位按钮输入变量,按一下I0.0,q0.0输出为1,再按一下I0.0,q0.0输出0
 ②.当I0.1为自复位按钮输入变量,按一下I0.1,q0.1输出为1,再按一下I0.1,q0.1输出0
 3③.当双击(1S以内连续按两下按钮算双击)I0.0或I0.1任何一个按钮时,Q0.0,Q0.1都为0,当再次单击I0.0或者I0.1时,Q0.0或者Q0.1仍会延续①与②的逻辑。

PLC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88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5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貌似是酷客出的题目。

很精彩,支持这个讨论。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来打雷台?不是我把题的意思理解的不对吧?

楼主:
对:彩虹关于这么简单的问题来打雷台?不是我把题的意思理解的不对吧? 内容的回复:

彩虹老师回来了呀,欢迎继续支持咱的活动哈,您没理解错,本身就不怎么难,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读把自己的难题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C:
M0.0的程序见下网络3和4,M0.1的程序见下网络5和6.

网友C:
   定时器误设成2秒了。

网友D:
网络为单数作为I0.0控制的Q0.0,网络为双数作为I0.1控制的Q0.1,其他要说的程序都说了、、、、

网友D:
顺便附上模拟调试、、、

调试ok、、、、

网友E:
三菱PLC编的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F:
西门子S7-300

网友F:
单击时按下开关会延时1秒后Q点才会动作,为了确认是否单击还是双击。

双击时第一次的单击就不会动作。

网友G:
引用< 玻璃的心 > 的内容:

程序内容是这样的,
 ①.当I0.0为自复位按钮输入变量,按一下I0.0, q0.0输出为1,再按一下I0.0,q0.0输出0
 ②.当I0.1为自复位按钮输入变量,按一下I0.1, q0.1输出为1,再按一下I0.1,q0.1输出0
 ③.当双击(1S以内连续按两下按钮算双击)I0.0 或 I0.1任何一个按钮时,Q0.0,Q0.1都为0,当再次单击 I0.0 或者 I0.1 时,Q0.0或者 Q0.1 仍会延续①与②的逻辑。

PLC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者获一等奖!

  我欲将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做得很简洁,但不知评委认不认同在保证功能效果完全正确、合理的前提下,“最简洁的正确答案”是最上乘的答案?!

网友G:
  什么是 最好、最完全的标准?

网友G:
  没有回答。

网友G:
  请教楼主<玻璃的心> 根据题目要求,我可否如№15楼这样理解?

网友G:
若用FX1s系列的PLC来做这个题目,则X0对应 I0.0, X1对应 I0.1Y0对应0.0Y1对应0.1

对题目①、②可以这样理解:在一定的操作间隔时值以上,输入变量(X0X1)每发生 ON1次,其分别对应的操作目标对象(Y0Y1)就改变一次“OFF / ON”之状态;

对题目③可以这样理解:若输入变量(X0X1)前次之“ON”状态还未结束或虽已结束但未达到程序设定的间隔时值,输入变量(X0X1)中再次发生“ON”,则两个目标元件(Y0Y1)的状态必为“OFF”。

网友G:
  按照№15楼这个版本的理解,最简洁的正确答案有两个:

  答案程序1:

  双击键的间隔时值设置为0.3秒。

  (9月9日补充):答案程序1的修正版如下图所示:

  修正版答案程序1,改良了“间隔时值设置”,对每一次“点击”的考察都建立在同一标准上,不受“点击”脉宽的影响。

网友G:
  答案程序2:

  “双击键”的间隔时值设置为0.3秒。

  (9月9日补充):答案程序2的修正版如下图所示:

  修正版答案程序2,改良了“间隔时值设置”,对每一次“点击”的考察都建立在同一标准上,不受“点击”脉宽的影响。

网友G:
  双击键的间隔时值,我设置的是0.3秒。这是因为我考虑了控制效果的实时性需要。

  对于年青的、手指动作比较敏捷的人,可以考虑把间隔时值设置得短一点,这样操作的控制效果实时性比较好。

  对于老年人、手指动作比较迟钝一点的,可以考虑把间隔时值设置得长一点。但我觉得:再迟钝的动作,也不需要用长到1秒的时间来作间隔时值。

  请楼主或擂台评委们谅解我没有遵照题目中对“双击”的间隔时值的定义!即便是我的两个答案程序没有遵照1秒的间隔时值规定,但实质也是遵守了“双击键”的特征规矩的。

网友H:
       编程构思:开机初始化:MB1=0  MB2=0  MB3=2,其MB1MB2分别为按钮I0.0I0.11计数器,MB3I0.0I0.1的减1计数器,

1、按下I0.0,其前沿将M0.0=1M0.0接延时1秒的通电延时定时器T101,延时1

秒,T101吸合。在M0.0=1的时间里,每按一下I0.0,使MB11,使MB31(最多2次)。

    M0.0=1的时间里,如只按一次按钮I0.0,会使MB1=1(即M1.0=1  M1.1=0)而MB3=1,将使Q0.0=1。也会使MB1=2(即M1.0=0  M1.1=1)而MB3=1,将使Q0.0=0,且使MB1=0

MB3=0,说明按钮(不管是I0.0按还是I0.1按)是在1秒内连续按2下,都将将使Q0.0=0,且使MB1=0。同时使MB3=2.

 2、按下I0.1,其前沿将M0.0=1M0.0接延时1秒的通电延时定时器T101,延时1

秒,T101吸合。在M0.0=1的时间里,每按一下I0.1,使MB21,使MB31(最多2次)。

    M0.0=1的时间里,如只按一次按钮I0.1,会使MB2=1(即M2.0=1  M2.1=0)而MB3=1,将使Q0.1=1。也会使MB2=2(即M2.0=0  M2.1=1)而MB3=1,将使Q0.1=0,且使MB2=0

MB3=0,说明按钮(不管是I0.0按还是I0.1按)是在1秒内连续按2下,都将将使Q0.1=0,且使MB2=0。同时使MB3=2.

动作说明: 开机:Q0.0=0  Q0.1=0

1、按1下按钮I0.0 Q0.0=1  Q0.1=0  再按1I0.0 Q0.0=0  Q0.1=0

2、按1下按钮I0.1 Q0.0=0  Q0.1=1  再按1I0.1 Q0.0=0  Q0.1=0

3、按1下按钮I0.0 Q0.0=1  Q0.1=0    1I0.1 Q0.0=1  Q0.1=1

4、按1下按钮I0.0 Q0.0=1  Q0.1=0  再按2I0.0 Q0.0=0  Q0.1=0

5、按1下按钮I0.1 Q0.0=0  Q0.1=1  再按2I0.1 Q0.0=0  Q0.1=0

6、按1下按钮I0.0 Q0.0=1  Q0.1=0    1I0.1 Q0.0=1  Q0.1=1

再按2I0.0   Q0.0=0  Q0.1=0

7、按1下按钮I0.0 Q0.0=1  Q0.1=0    1I0.1 Q0.0=1  Q0.1=1

再按2I0.1   Q0.0=0  Q0.1=0

      该程序经上机运行,符合题目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按照№15楼这样的理解,最简洁的正确答案有两个:  答案程序1:  双击键的间隔时值设置为0.2秒

你的这个程序有问题。在按X0,X1第一下上升沿的时候Y0,Y1就已经反向了。只不过检测到按第二下时复位了而已。

网友G:
  对题目的理解不同,就有不同的正确答案。

网友G:
引用 crf498959881 的内容:

  你的这个程序有问题。在按X0,X1第一下上升沿的时候Y0,Y1就已经反向了。只不过检测到按第二下时复位了而已。

  题目中的①、②要求:

  ①.当I0.0为自复位按钮输入变量,按一下 I0.0, q0.0输出为1,再按一下 I0.0,q0.0输出0

  ②.当I0.1为自复位按钮输入变量,按一下 I0.1, q0.1输出为1,再按一下 I0.1,q0.1输出0

  这怎么理解呢?我认为只要输入开关被按下了,对应的输出位就应该改变当前状态!而不应该要等上一个远远大于程序扫描周期、且远远大于人类感官反应时间的时值才发生对应的输出位翻转。

网友G:
  如果我们摁动了输入开关之后,老长时间(相对我们感官反应而言)我们还看不到PLC做出相应的反应,则,我们就认为这个控制效果不是实时的!

网友G:
  题目中的③要求:

  ③.当双击(1S以内连续按两下按钮算双击)I0.0 或 I0.1任何一个按钮时,Q0.0,Q0.1都为0,当再次单击 I0.0 或者 I0.1 时,Q0.0或者 Q0.1 仍会延续①与②的逻辑。

  但我们结合题目中①、②两个前提,如果将“双击”理解成:包含相邻的两次摁动输入开关,即前一次摁动开关不准让对应的输出位发生状态翻转。则与①、②的两个前提相矛盾!

  所以,我们应该把双击”理解成:距前一次“开关操作”之间隔小于设定时值的“当前操作”称“双击”。即输入开关的操作密度高于设定密度时的“当前操作”叫“双击”;反之,低于设定密度时的“当前操作”叫“单击”。

网友G:
  譬如你在电脑上操作鼠标,“单击”屏幕上菜单中的某文件夹图标,其功能为“选中”该文件夹;“双击”该文件夹,其功能为“打开”该文件夹。

  当你“点击”该文件夹时,如果你的电脑要等待1000 ms ,以便确认你是否为“单击”或“双击”之后才发生相应的反应,那你不把这反应迟钝的电脑给砸了?!

  其实,在你点击前一次时,电脑就立即作出了相应的“选中”该文件夹的反应,紧随着你的后一次点击接踵而至,电脑又立即作出“打开”该文件夹的反应!

  我们从这个例子也看出:电脑也是把“双击”理解成“按键操作密度高于设定密度时的‘当前操作’(即当前的这一次操作叫双击,而不包括前一次操作。)”

网友G:
  在本帖中第一个贴出答案程序的网友<九段电工>,他所给出的答案程序也不例外的把这个“双击”理解成“按键操作密度高于设定密度时的‘当前操作’(即当前的这一次操作叫双击)”

  我们从他给出的答案程序中也能够看出:间隔小于设定时值的相邻两次的“输入键操作”,也是前一次“键操作”立即使相应的输出位状态发生改变,而后一次“键操作”才是将俩输出位归零!

  如果从这种版本的对“双击”的理解出发去看前一次的“键操作”就是一种“单击”的身份。输出位对“单击”身份的“键操作”的反应就理所应当的是:发生“状态的翻转”!

  不同的理解,对应不同的正确答案嘛!

网友G:
  请看4楼的程序段,操作键的上升沿首先是使相应的输出位状态翻转:

网友G:
  <紧接27楼的内容>

  在程序设定的间隔时值内发生的第2次“键操作”才叫“双击”,而先前的一次“键操作”在先前是以“单击”的身份出现的:

   我认为这个答案程序是比较正确的答案!因为我是这样理解的:键操作之前的间隔等于大于规定时值的当前一次“键操作”叫“单击”,之前间隔小于规定时值的当前一次“键操作”叫“双击”。而且还认为:输出位对相应的“单击”和“双击”都应该是实时的,而不应该要求“单击”或“双击”须等待(从前一次点击开始计时)1000毫秒之后才使相应的输出位发生状态翻转或归零!

网友G:
  <wanggq>在16楼,17楼分别贴出的《答案程序1》和《答案程序2》都是以FX1s为实验平台而做的两个答案。FX1s只有一个1 ms分辨率的定时器。所以,把两个操作键的间隔时值设定器共用一个T63来担任。这一点与<九段电工>的答案程序之效果也就有了一点点差别。除此之外的功能都是很接近的。

网友G:
  FX1s上有63点100 ms的定时器可用,但用100 ms 的定时器做“双击”间隔时值设定器太粗糙了,只能做较长时值的间隔,这样就使“双击”的控制实时性不好!那么改用10 ms 的定时器稍好一点,但在FX1s上用10 ms 定时器需多用一条给M8028置位的指令。

  为了减少答案程序中使用指令的条数,我采用了X0与X1合用一个1ms定时器T63来做间隔时值设定器。

网友G:
  改用FX1n及以上档次的FX系列PLC,就可以用10ms定时器也并不需多费额外的指令。

  下面给出答案程序3:(X0和X1各自拥有单独的间隔时值设定器,“双击”间隔时值设置为:0.3秒

   <答案程序3>的修正版本请参见<答案程序4>,用每一个“点击”的前沿对“间隔时值定时器”进行清零,以保证设定间隔时值不受“点击”脉宽的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在本帖中第一个贴出答案程序的网友<九段电工>,他所给出的答案程序也不例外的把这个“双击”理解成“按键操作密度高于设定密度时的‘当前操作’(即当前的这一次操作叫双击)”  我们从他给出的答案程序中也能够看出:间隔小于设定时值的相邻两次的“输入键操作”,也是前一次“键操作”立即使相应的输出位状态发生改变,而后一次“键操作”才是将俩输出位归零!  < crf498959881>网友只看到 的简洁答案有:“在按X0,X1第一下上升沿的时候Y0,Y1就已经反向了。只不过检测到按第二下时复位了而已。”认为这是程序有问题。  < crf498959881>怎么就看不出<九段电工>答案程序也有相同的:“在按I0.0,I0.1第一下上升沿的时候Q0.0,Q0.1就已经反向了。只不过检测到按第二下时复位了而已”呢?!怎么就不认为这也是“程序有问题”呢?!  楼主<玻璃的心>说了:PLC类型任意选择。< crf498959881>该不会是认为西门子PLC程序不存在“问题”,FX系列PLC程序才会有“问题”吧!

wanggq
西门子的程序错没错。因为我对西门子不了解就不做评论,但是你的程序不行那是确定的。关于鼠标单双击的问题你仔细看看的你鼠标是怎样动作的。难道是检测你在1S内按了多少次吗?

网友C:
第一次当然是按单击动作了,难道我不想双击复位的时候,每次单击都让我等一秒再动作啊。

我的程序也是经过模拟实验的,只是没贴出图来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在16楼,17楼分别贴出的《答案程序1》和《答案程序2》都是以FX1s为实验平台而做的两个答案。FX1s只有一个1 ms分辨率的定时器。所以,把两个操作键的间隔时值设定器共用一个T63来担任。这一点与<九段电工>的答案程序之效果也就有了一点点差别。除此之外的功能都是一模一样的。

不能共用一个定时器的,不然我单击一下I0.0,再快速单击一下I0.1,效果变成双击归零两输出了,这是严重错误。

网友G:
  33楼的意见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即:每次单击不必等待!

网友G:
  我也可以接受34楼的意见“不能共用一个定时器”!请参见我在前面№31楼贴出的<答案程序3>中改用两个定时器(T200和T201)。

  共用一个定时器的做法是否为“严重错误”,这也得看是哪种版本的理解去衡量。如果以№15楼的版本去衡量,共用一个定时器的做法又未尝不可呢?这个版本是把两个点的输入密度合起来看的,是一个“合成密度”的概念。请<九段电工>看看№19楼<wyb2866255>的程序, <wyb2866255> 的答案程序不也是用一个“合成密度”的概念吗,不也是两个输入点(I0.0及I0.1)共用一个定时器T101吗?!

  请参见№19楼<wyb2866255>的答案程序之网络2和网络3(I0.0及I0.1共用一个定时器T101):

网友G:
  关于怎样理解一连串的“输入操作”中的“单击”和“双击”的区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也不必强求大家都要以某种观点为标准!

网友G:
  在之前,我请教过楼主什么是最好、最完全”的标准,也问过“可否如№15楼那样去理解题目的涵意”,因为没有得到任何的回答,所以我当是默许按自己的理解来答题呢!

网友G:
  假如本题目中“双击”的标准是1秒时间内的“两次键输入”,再假如,本题目还规定从“单击”的前沿或“1秒时间内的两次键输入”中的前次操作前沿开始须经过1秒才准许相应的输出位做出“状态翻转”或“复位归零”。而且,“键输入操作”还要在时间安排上,满足一定的分配规则。则,< crf498959881>网友在8楼的答案就很好!虽不是“最简”,但也离“最简”很近。

   < crf498959881>网友贴于8楼的答案程序在保证其功能效果完全一致的前提下稍微的改动一点点,可以把44步化为42步。

  具体的改动如下图所示:(这是 < crf498959881>网友的版权噢

网友G:
  如果把“双击”理解为:1秒时间内的“两次键输入”,那么问题出来了:

  2#、3#“两次键入”是 1秒时间内的“两次键输入”, 所以2# - 3#这一对“键入”算是“双击”。但3#、4#“两次键入”也是 1秒时间内的“两次键输入”,那么3# - 4#这一对“键入”算不算是“双击”呢?!

  在8楼< crf498959881>网友的答案程序里该怎么处理4#的“键输入”呢?

  8楼的程序是将4#这次的“键输入” 当作 “单击” 的身份来看的,这算不算与“这一版本的理解”相矛盾呢?

网友G:
  因为各人操作情况不一致,而造成各人的感知不同。为了客观公正,我们可以用PLC中的固定间隔的“开关动作”来辅助验证这个问题:

  下图中,用红线框起来的部分是我额外加插在8楼< crf498959881>网友的答案程序前面的辅助验证功能的片断。而红线框外的部分除了两个定时器分辨率用得不同,但实质还是8楼< crf498959881>网友的答案程序(我在原版程序中“LDP   X0”指令的下面,给并联了一个“OR  M6” 指令,用于输入3个“固定间隔脉冲”以替代人工输入“点击”)。

  实验时,先按一下X0 输入“1#的键输入”,经1秒的时间等待之后Y0便置位成“1”。再之后,又按一下X5操作键,PLC就自动的每隔0.9秒的时间输入一个“M6的上升沿”,共输入3次。即模拟X0在“规定间隔时值(1秒)以内输入2#、3#、4#的键操作”。

  实验会让大家看到:因2#、3#两次输入(发生在1秒以内)而让Y0(也能让Y1)复位为“0”,而3#、4#两次输入(同样也是发生在1秒以内,按8楼的理解模式,3#、4#的“输入操作”也应该叫“双击”)但是,4#的“键操作”却让Y0重新置位成“1”。即8楼< crf498959881>网友的答案程序错把4#的“双击”身份误当成“单击”身份了!

网友G:
  以实验的事实来看,按8楼的理解模式来区分“单击”与“双击”,在逻辑上是存在缺陷的。我们用“波形图”来凸显这一缺陷:

网友J:
写的太精彩了啊!顶!!!

网友G:
  正因为wanggq清楚的认识到在解这类题目时,把“双击”理解为:1秒时间内的“两次键输入”,必然会出现逻辑上的错误,所以wanggq决定摈弃如8楼对“单击”与“双击”,的理解模式。

  为了避免出现逻辑错误,我们在这个题目里应该把双击”理解成:距前一次“点击”的间隔小于设定时值的“当前点击”称“双击”。即:“点击”操作的密度高于设定密度时的“当前点击”叫“双击;反之,低于设定密度时的“当前点击”叫“单击”。

网友G:
  世界知名的IT大公司微软,他们是怎样理解“单击”和“双击”的涵意呢?我们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这是微软的“Windows桌面”(局部):

  把鼠标指针移到〈画图〉图标上,“单击”该图标,所发生的功能是“选中〈画图〉”:

  “双击”该图标,所发生的功能是“打开〈画图〉的窗口”:

网友G:
  “双击”的操作动作是在设定时值内快速点击两次。

  其实,在你点击前一次时,电脑就立即作出了相应的“选中<画图>”(即:“单击”功能)的反应,紧随着你的后一次点击接踵而至,电脑又立即作出“打开<画图>的窗口”(即:“双击”功能)的反应!

  我们从这个例子也看出:电脑也是把“双击”理解成“点击密度高于设定密度时的‘当前点击’(即当前的这一次点击叫“双击”,而不包括前一次点击。)”

网友G:
  < crf498959881>网友在32楼这样对我发问:“关于鼠标单双击的问题你仔细看看的你鼠标是怎样动作的。难道是检测你在1S内按了多少次吗?

  所以,我这在45、46两楼举出的例子算是回答了〈 crf498959881 〉网友的发问!但还需要补充:电脑并不是检测你在1S内按了多少次!而是只需判断当前的“点击”距前一次“点击”之间的间隔时值是否小于设定时值就足以了。

  对于这类问题,但凡你用定时加计数的方法,就必然把原本简单的问题给搞复杂了,而且也必然会发生逻辑上的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G:
< crf498959881>网友在32楼这样对我发问:“关于鼠标单双击的问题你仔细看看的你鼠标是怎样动作的。难道是检测你在1S内按了多少次吗?”  所以,我这在45、46两楼举出的例子算是回答了〈 crf498959881 〉网友的发问!但还需要补充:电脑并不是检测你在1S内按了多少次!而是只需判断当前的“点击”距前一次“点击”之间的间隔时值是否小于设定时值就足以了。  对于这类问题,但凡你用定时加计数的方法,就必然把原本简单的问题给搞复杂了,而且也必然会发生逻辑上的错误!

哥们,为了证明这个问题可是费尽心思,也充分说明了你的观点!辛苦你了!麻烦不要再发同样的问题好不!

网友G:
  再发一个《答案程序4》:

  这个答案程序4更为准确。本答案程序设置的相邻两次“点击”的前沿之间的“间隔时值标准”也不会因“点击”操作的时值宽度的不同而受到丝毫的影响。

网友K:
是一个关于占空比,和脉宽的问题.

网友G:
  <接49楼的内容>

  把答案程序4分成两个部分:第1部分是根据题目的①、②的逻辑功能要求而编写的内容,如下图衬有灰底色的部分:

网友G:
  答案程序4的第2部分是根据题目③的逻辑功能要求而编写的内容,如下图衬有灰底色的部分:

网友G:
  当任何一个“点击”发生时,答案程序4首先是执行“ALTP”指令(注意:这时刻的(Y0、Y1)元件映像并不是该扫描周期末程序刷新输出映像锁存器的结果),随即才对该“点击”进行身份判断。

  在没有“点击”操作之前,T200、T201线圈一直处于被驱动的状态,当任何一个“点击”发生时,若对应定时器(T200或T201)是计时已满的,则该“点击”为“单击”的身份;若对应定时器是计时未满的,则该“点击”为“双击”的身份。

  若该“点击”为“单击”身份,则因对应定时器b接点的状态已为OFF,故程序将不执行“RST  Y0 ;   RST  Y1 ” ,到该扫描周期末,相应的输出位(Y0或Y1)的实际状态便是由题目①、②的逻辑所决定的;

  若该“点击”为“双击”身份,则因对应定时器b接点的状态还未OFF,程序将随即强制俩输出位(Y0及Y1)归零,到该扫描周期末,俩输出位(Y0及Y1)的实际状态便是由题目③的逻辑功能所决定的

网友G:
  M0、M1是X0、X1“输入”操作分别对应的“点击”脉冲前沿。当有“点击脉冲前沿”发生时,对应的定时器(T200或T201)的“当前值”就被“清零”,从次一个周期重新计时。即每一次“点击脉冲前沿”的次一周期便是新一轮计时的“起点”。这一点保证了对每个“点击”的身份考察都是建立在同一标准之上的,完全不受“点击操作”脉宽的影响。

网友L:
流程图

上为流程图。

plc的定时器不是很标准,定时器几时如果用定时中断 可能会好一点,      一般单片机程序,定时标志都置在定时中断里,主程序不断扫描标志位,有标志位 则执行相应程序,然后清标志位,                                       plc的精度不是这么高,一般应用还是ok了

网友G:
  看来很多人爱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一点!误以为程序愈复杂,就标志着程序质量愈上乘。其实不然,而事实上,在保证功能效果完全相同的前提下,程序愈简洁合理,其程序质量才是愈上乘!

  在这个擂台题目中,但凡把“双击”理解成在1秒时间内的“两次点击”,并用计时加上计数的方法来解这个题目,必然会出现逻辑上的错误!

  若在№55楼之答案程序的前面加插一个检验功能片断,就能用实验来验证该答案程序能否完全避免发生逻辑错误。

  如下图红线框所示插入一个检验功能的片断:(№55楼之原程序中输入信号的地方也如红线所示加插M6接点指令)

  实验时,对于这个实验对象,先按一下X1 输入“1#的键输入”,经1秒的时间等待之后Y0便置位成“1”。再之后,又按一下X5操作键,PLC就自动的每隔0.6秒的时间输入一个“M6的上升沿”,共输入3次。即模拟X1在“规定间隔时值(1秒)”以内输入2#、3#的“键输入操作”,同时也模拟了X1在1秒之内输入3#、4#的“键输入操作”。

  因为:如上输入时序图所示的3#、4#的“点击操作”同样也是在1秒之内连续按键两次的操作,所以,4#点击的身份理所应当是“双击”。按题目③之逻辑要求,这4#点击的结果就应该是强制俩输出位(Y0及Y1)都归零!而不应该让输出位Y0置“1” !

  实验的结果同样也证明:№55楼之原程序中X1输入情形在如上输入时序图所示情形时,原程序的运行结果也是错把第4#点击的“双击”身份误当成“单击”身份了

网友G:
  楼上这个红线框内的片断,就象一块“试金石”。把它加插在这个题目的各个答案程序的前面与答案程序一起运行,当操作一下“输入键X5”,该片断就自动连续产生3个“输入脉冲”。相邻两个脉冲的间隔时值由T202(10 mS 的分辨率)来设置,我们将其间隔时值设置为略比答案程序中设定的最大“双击间隔时值”小一点点,这样既保证了第3#脉冲为“双击”身份,同样又保证了第4#脉冲具有“双击”的身份,而且也不至于让第4#脉冲的“双击”身份被以第2#脉冲起始计时的设定间隔所淹没。这样就能试出某些答案程序在识别4#脉冲身份时所产生的逻辑错误!

  用这3个脉冲替代人工操作“点击”,完全保证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比较各答案程序。

网友G:
  对于楼上的输入时序图所示4个“点击”,按照对双击”的这种理解:距前一次“开关操作”之间隔小于设定时值的“当前操作”称“双击”。即输入开关的操作密度高于设定密度时的“当前操作”叫“双击”;反之,低于设定密度时的“当前操作”叫“单击”。

  则有:

  如果第2#脉冲距1#脉冲的间隔大于答案程序所设定的时值标准,则2#脉冲的身份为“单击”;

  如果第2#脉冲距1#脉冲的间隔小于答案程序所设定的时值标准,则2#脉冲的身份为“双击”。

网友G:
  当然,各人对“双击”的理解可以不同,对“间隔”起始点的理解也可以不同,并不强求每个人的理解标准都要一致。但是,根据逻辑思维最基本的规律(同一律)的规矩,对于每一个具体的答案程序来说,在同一答案中必须保证其运行结果不能与该答案程序中运用的“理解”内涵自相矛盾!否则,其答案程序就必定是一个“错误的答案”!

网友G:
  距前一次“开关操作”之间隔小于设定时值的“当前操作”称“双击”。即输入开关的操作密度高于设定密度时的“当前操作”叫“双击”;反之,低于设定密度时的“当前操作”叫“单击”。(我姑且把这种模式的理解简称为“理解甲”)

  有些人不能接受“理解甲”,而坚持要把“双击”理解成:

  “双击”包括设定时值标准之内的所有“点击”。

  (我把这后一种模式的“理解”简称为“理解乙”)

网友G:
  按照“理解甲”编写出的答案,其动作是即时的动作,实时性比较好。运用“理解甲”的概念,对各次“点击”的身份判定所依据的间隔时值,是采用“过去时”,即当前“点击”出现之前就早已开始的计时。所以在当前“点击”的前沿即可得到该“点击”的身份判断结果。

  按照“理解乙”编写的答案,其动作是经过延时的动作,实时性比较差。运用“理解乙”的概念,对“点击”的身份判定所依据的间隔时值,是采用“将来时”,即从当前“点击”才开始的计时。要经过一个“设定时值”之后才能得到对“点击”身份的判定结果。

网友G:
  如果这个“设定时值”较长(譬如1000 mS), 则:输入键的操作结果给人的感觉就很迟钝,这种感觉实在不爽!

  如果我们把这个“设定时值”缩短一点,比如只设定其百分之30的时值,这种迟钝造成的“不爽”就可以忽略。

网友G:
  为了照顾那些不接受“理解甲”的网友的感受,我现在采用另一种新的理解模式再给出一个本题目的“答案程序5”:(以FX1s为实践平台,T63为1ms 分辨率的非保持型定时器)

  这个“答案程序5”仍然采用№16、17楼的“答案程序1、答案程序2”所采用的“摁键操作的合成密度”的概念,即两个输入键共用一个定时器。(请参见№19楼<wyb2866255>也是采用“摁键操作的合成密度”这一概念

网友G:
  这个“答案程序5”还可以进一步的简化为下面这个样子:

  可能有网友会提出意见:“k1Y0” 这半个字节占用了Y0、Y1、Y2、Y3,而这Y2、Y3是多占用的。若它们还要在其它功能上被使用,那怎么为呢?

  其实不用担心!如果程序还要把Y2、Y3用到其它功能上,就请把Y2、Y3的驱动片断安排在“答案程序5”这一片断的后面,用“out”指令的形式驱动Y2、Y3就没得问题!

网友G:
  明天,我再给网友们贴出“不共用定时器”的本题目的“答案程序6”!

网友G:
  “答案程序6”不采用“合成密度的概念”,用T200、T201分别来考察X0、X1的“操作密度”。(以FX1n为实践平台,T200、T201 是 10 ms 分辨率的定时器,设定间隔时值为0.3秒):

网友G:
  这个“答案程序6”也可以进一步的简化为下面这个样子:

网友G:
  答案程序5及答案程序6既有“理解甲”的思想成分,又有“理解乙”的思想成分。即,所依据的间隔时值既采用“过去时”,又结合“将来时”。

  对任何一个“点击”,首先采用“过去时”判定,若该“点击”的前沿出现时“过去时”未达到设定时值,则立即判定“双击”成立。若该“点击”的前沿出现时“过去时”已经达到“设定时值”,则转而采用“将来时”考察该“点击”前沿之后的一段“设定时值”之内是否再有“点击”出现。如果没有,则判定该“点击”为“单击”身份。即:属于“单击”身份的“点击”需延后一点时间才能做出判定。

网友G:
  所以,答案程序5、答案程序6,对题目中“双击”的理解是一种新的理解模式:

  任何一个距前或距后相邻“点击前沿”不足设定时值间隔的“点击”叫“双击”,否则为“单击”。

  姑且把这种理解模式简称为“理解丙”。

网友G:
  用时序图来表达“理解丙”:

网友G:
  从楼上的时序图可以看出“理解丙”的“双击”是即时确定的;“单击”是延时确定的。

  为了使“单击”的反应比较接近“实时”反应,应该把“间隔时值”设置得较短一点,让操作控制有比较好一点的“实时性”。

网友G:
  在答案程序5中,相关“单击”、“双击”的确定片断如下图所示:

网友G:
  在答案程序6中,相关“单击”、“双击”的确定片断如下图所示:

网友G:
  对这个题目,我所做的6个答案程序中的“间隔时值定时器”是对每一个“操作点击”都进行间隔时值考察的,不存在对某个“点击间隔”漏检的问题。

  保证这一点的措施是:每一个“点击”的前沿都无一例外的对“间隔时值定时器”的当前值进行清零,重新开始计时。

网友G:
  俩按键操作不共用定时器时,分别各按键输入的每一个“点击”前沿无一例外的对相应“间隔时值定时器”的当前值进行清零,重新开始计时。

网友G:
  但凡采用计时再加计数来考察“操作点击”的身份,在某些操作情况下就必然出现漏检某个“点击”与相邻“点击”之间的“间隔时值”,造成与具体程序中对“双击”理解的概念形成矛盾。

  以№19楼<wyb2866255> 的答案程序为例,

  该答案程序上机运行,若操作手法以较低的的频度摁输入键,且操作人必须以其主观意识操控之下将“单击输入”与“双击输入” 先行区分开来,以此弥补该答案程序之自主判断能力的不足。才可能是PLC的相应输出元件的状态反应“符合题目要求

  但是,若某操作工是个急性子,又没有秒表做参照的情况下,他操作输入键的结果就有可能不是你介绍的这样:

 “ 1、按1下按钮I0.0 Q0.0=1  Q0.1=0  再按1I0.0 Q0.0=0  Q0.1=0

 2、按1下按钮I0.1 Q0.0=0  Q0.1=1  再按1I0.1 Q0.0=0  Q0.1=0

 3、按1下按钮I0.0 Q0.0=1  Q0.1=0    1I0.1 Q0.0=1  Q0.1=1

 4、按1下按钮I0.0 Q0.0=1  Q0.1=0  再按2I0.0 Q0.0=0  Q0.1=0

 5、按1下按钮I0.1 Q0.0=0  Q0.1=1  再按2I0.1 Q0.0=0  Q0.1=0

 6、按1下按钮I0.0 Q0.0=1  Q0.1=0    1I0.1 Q0.0=1  Q0.1=1

 再按2I0.0   Q0.0=0  Q0.1=0

 7、按1下按钮I0.0 Q0.0=1  Q0.1=0    1I0.1 Q0.0=1  Q0.1=1

     再按2I0.1   Q0.0=0  Q0.1=0 ”

网友G:
  假设:这个急性子的操作工(在没有秒表参照的条件下凭对1秒之时间概念的感觉)的实际操作情况如下时序图所示:

  这急性子按照19楼介绍的步骤:1、按1下按钮I0.0”(如该时序图所示的1#输入)等了约900毫秒,急性子的他感觉好漫长啊,好象够1秒了吧!还不见出现:  Q0.0=1  于是乎  再按1I0.0 ”(如该时序图所示的2#输入),再等了一段更长一点的时间仍然不见出现这个: Q0.0=1 莫急,多试试,“ 再按1I0.0”(如该时序图所示的3#输入),再等上一段时间看看仍不见有任何输出!

  再最后试一把, 干脆 连续的 再按2I0.0”(如该时序图所示的4#、5#输入),再等了一段时间,正灰心要放弃试验之时终于才看到 Q0.0=1 出现了!哇,谢天谢地你来啦!!

  但静下心来一想:不对!这最后输入的两个“点击”(如该时序图所示的4#、5#输入)明明就是“双击”嘛,干吗还出现“Q0.0=1 ”呢?!这不是与该答案程序中所运用的“双击”概念相矛盾么?!!

网友G:
  №19楼<wyb2866255> 答案程序用“INC”和“DEC”指令来做“计数器”与定时器“T101”搭配起来做“单击”、“双击”的判定是有严重缺陷的。

  下面举例(本例将在№84楼贴出对应的时序图,以该时序图所示情况为例)来说明:

  ①、开机初始化:MB1=0  MB2=0  MB3=2,其MB1MB2分别为按钮I0.0I0.11计数器,MB3I0.0I0.1的减1计数器,

  我们可以用表格来表达MB1、 MB2、 MB3 这3个字节的各个bit 的状态:

网友G:
  ②、按 1下I0.0:I0.0的(1#点击)上升沿使MB1内容加1,还使MB3减1.。其结果为:MB1=1 ; MB3=1。( MB2的内容这时不受I0.0的影响

  这时,MB1、 MB2、 MB3 这3个字节的各个bit 的状态:

  该上升沿同时也触发定时开关 M0.0=1 ,计时开始

  ③、经等待1000 ms ,M0.0翻转为“0”,其下降沿触发输出位Q0.0 翻转为“ON”。

  当MB3≠0 时, MB2的内容不会受I0.0操作结果的影响,Q0.1的状态也不受其影响。

  当该答案程序扫描执行至“网络7”的最后一条“MOV”指令时仅只恢复MB3=2 。

  这时,MB1、 MB2、 MB3 这3个字节的各个bit 的状态:

网友G:
  ④、距前面②(1#“点击”前沿)间隔大于1000 ms ,再次点击I0.0 ,(2#点击)上升沿使MB1的内容加1、 MB3的内容减1。

  这时,MB1、 MB2、 MB3 这3个字节的各个bit 的状态:

  该上升沿同时再次触发M0.0=1,新一轮计时开始。

网友G:
  在距前面④(2#点击的上升沿)不足1000 ms 的时间段里接连发生⑤、⑥两次“点击”:

  ⑤、点击I0.0 ,(3#)上升沿再次使MB1的内容加1、 MB3的内容减1。

  这时,MB1、 MB2、 MB3 这3个字节的各个bit 的状态:

网友G:
  ⑥、点击I0.0 ,(4#)上升沿再次使MB1的内容加1、 MB3的内容减1。

  这时,MB1、 MB2、 MB3 这3个字节的各个bit 的状态:

网友G:
  ⑦、这一轮1000 ms 计时满,M0.0再次翻转为“0”,按该答案程序的理解:任何一段不足1000 ms的时间内接连发生的两次点击(譬如这3#、4#点击)就属于“双击”,就应该执行题目要求的“强制Q0.0及Q0.1状态归零”的功能。但这次,M0.0的下降沿到来时,程序却未能实现强制已经为“ON”状态的Q0.0复位,仍然保持Q0.0=1 的状态!而仅只是执行了恢复MB3=2 。

  这时,MB1、 MB2、 MB3 这3个字节的各个bit 的状态:

  因为MB3≠0,所以,在这一轮1000 ms 计时满,M0.0下降沿出现时,MB2的内容和Q0.1的状态并不受I0.0操作结果的影响。

网友G:
  有了上面这些细节的分析做基础,我们可以简化一下,用时序图来表达:

  本图中对MB1、MB2、MB3这3个字节的内容只关注其最低两位的状态,与№19楼的答案程序中网络7的内容相对比。

网友G:
  楼上(№84楼)的时序图简洁明了的凸显了:№19楼的答案程序在应对如这个时序图所示的点击操作情况时,其答案程序的功能是有严重的缺陷的。

  如该时序图所示的2#、3#俩“点击”是在设定间隔时值以内接连出现的两次“点击”,所以按№19楼的答案程序中运用的“双击”概念,2#、3#俩“点击”的结果就应当要实现题目要求的“双击”时对两个输出位强制复位这一功能。

  同理,3#、4#俩“点击”也构成“双击”;5#、6#俩“点击”,及6#、7#俩“点击”也都构成“双击”。但是,他们都未能实现题目要求的“强制俩输出位归零”之功能!

  第8#“点击”距前面7#“点击”的间隔及8#“点击”距后面的间隔都是大于设定时值的,所以8#“点击”的身份是“单击”。按题目的要求,它就应当对相应的输出位Q0.0的状态实行翻转。但是,它却未能实现这一“单击”功能!

  它(8#点击)在该时序情况下不能实现“单击”功能的原因是:它的前一轮计时(以5#上升沿为始点的计时)计时满时,MB1的最低两位(M0.0、M0.1)的状态都为“1”,于此基础上再等第8#点击上升沿出现时,MB1再次加1的结果使最低两位(M0.0、M0.1)的状态都翻转为“0”。而№19楼答案程序的“网络7”对Q0.0、Q0.1的“置位”和“复位”都不能用两bit “1”或两bit “0”,所以,在该时序图所示的情况下,I0.0的该8#“点击”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其“单击”功能的!

网友G:
  因为版面尺寸受到限制的原因,№84楼的时序图没有把第8#“点击”的计数器数据最终在计时已满时的状态显示出来,在这一楼帖子里把该时序图往左边移动一段,以便显示出I0.0的第8#“点击”对应的计数器MB1、MB3的最低两位在本轮计时已满的状态:

网友G:
  尽管19楼在帖子末尾总结出结论:“该程序经上机运行,符合题目要求。” 但是,这个结论不符合事实。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操作手法,操作手有慢性子的,也有急性子的。程序应该对所有操作手都应该表现出符合题目要求之意涵的功能,才算是“符合题目要求”。至于“间隔时值”的具体设置数据,完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而酌情调整,并不违背题目的实质意涵。

网友G:
  我认为,本擂台题目有一层实质意涵是:

  编写一个程序片断,让PLC实现自动判断“点击操作”的密度。以某设定密度的标准(譬如:可以设定“点击的间隔”以1000 ms 为准;也可以设定成以300 ms 为准)来衡量,间隔大于“标准”时的点击为“单击”;间隔小于“标准”时的点击为“双击”。“单击”发生时,相应输出位产生状态的“翻转”;“双击”发生时,强制指定的俩输出位归零。

网友G:
  №19楼<wyb2866255> 答案程序的<网络7>,其中Q0.0的置位之必要条件有:M1.0=1 与 M1.1=0 ;其中Q0.1的置位之必要条件有:M2.0=1与 M2.1=0 。

  俩输出元件被置位的该必要条件(注意:还不是充分条件),还需要另一个必要条件,这另一个必要条件是:“1秒脉宽的M0.0之下降沿”。

  M0.0之下降沿不仅是指定俩输出元件的置位之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其复位之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其复位还需要另一个“必要条件”,这另一个“必要条件”其实是由一个“或门”来充当的。这个“或门”对于Q0.0是:M1.0=0 与 M1.1=1 或 MB3的内容等于零;而对于Q0.1则是:M2.0=0 与 M2.1=1 或  MB3的内容等于零。

  №19楼之答案程序的<网络7>如下:

  我们从<网络7>可以看到:如果1秒计时已满的M0.0之下降沿到来之时MB3不等于零的话,则:Q0.0之状态的改变须满足MB1最低俩 bit 相异这一必要条件;Q0.1之状态的改变须满足MB2最低俩 bit 相异这一必要条件。 由于M0.0之下降沿到来时MB3≠0, 因而MB3对MB1、MB2这俩字节各自的最低俩 bit 就没有“清零”的作用。这就必然会在M1.0、M1.1或M2.0、M2.1相同时造成对“点击”身份的判断无法进行!而PLC的指定输出位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做出正确的反应!

网友G:
  对于№19楼的答案程序,只要在1000 ms 之内发生过3个点击,则:接下来之后发生的一个“单击”是根本不可能兑现实现其设计的让相应输出元件状态发生“翻转”之功能。

  我们先看在指定输出元件Q0.0状态为“OFF”的前提下,于1000 ms 之内I0.0发生了3个点击(如下图中1#、2#、3#),接下来隔一个明显大于1000 ms 的时值I0.0再次输入一个点击(如下图中4#)。这个4#点击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单击”身份,但这个“单击”却不能将Q0.0的状态翻转为“ON”:

网友G:
  我们再看,当Q0.0的状态为“ON”的前提下,于1000 ms 之内I0.0发生了3个点击(如下图中2#、3#、4#),接下来隔一个明显大于1000 ms 的时值I0.0再次输入一个点击(如下图中5#)。这个5#点击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单击”身份,但这个“单击”却不能将Q0.0的状态翻转为“OFF”:

网友H:
今天看了此贴,发现此贴讨论的很“热闹”,并对我在19楼的帖子分析,谢谢!程序的网络5、6原有比较指令,因太长,觉得删掉这比较指令,强调1秒内最多按2下(这很容易掌握),该程序仍可正常运行,没想到有人对此大做文章,为此将原程序(仅网络5、6)贴上来,这样1秒内按钮有效的只有1或2下,即只按1下为单击,按2下及2下以上为双击。见图:

网友G:
   即便№19楼的答案程序中<网络5>、<网络6>都加上一个限制条件(MB3>0),№19楼的答案仍然存在破绽!

  什么破绽?先留给你自己去发现!如果明天你还发现不了其中的破绽,那我可就要把它讲出来噢。

网友G:
  说什么“程序的网络5、6原有比较指令,因太长,觉得删掉这比较指令,强调1秒内最多按2下(这很容易掌握),该程序仍可正常运行,” 你这是要求操作者以你规定手法去安排“点击”在时间上的某种分布,你那19楼的答案程序才呈现出所谓的“符合题目要求”。

  但是,若偏离了你所指定的“分布规律”,则你那19楼的答案程序就不能正确判断出“点击”的“单击”或“双击”的身份。

网友G(2012-09-26):
  与其你删掉网络5、6中(对№19楼的答案程序具有重要作用)的比较指令,还不如你删掉网络1(初始化)中(毫无必要)的“MOV”指令!

网友H:
     1、时间安排不是我规定的,是擂主规定的:“③.当双击(1S以内连续按两下按钮算双击)I0.0或I0.1任何一个按钮时,Q0.0,Q0.1都为0,当再次单击I0.0或者I0.1时,Q0.0或者Q0.1仍会延续①与②的逻辑。”如何不按规定时间按钮:超出1秒时间按2下就是单击。

    2、网络1的0-->MW1可以不用,开始编程时没有用比较指令,只是限制MB1计数器最多计2个数,后改为用MB3减1指令,且用MB3=0比较判断。MW1=0删不删此处无关大局,就没有删掉。

网友G:
  擂主的题目中这个:

  ③.当双击(1S以内连续按两下按钮算双击)I0.0 或 I0.1任何一个按钮时,Q0.0,Q0.1都为0,当再次单击 I0.0 或者 I0.1 时,Q0.0或者 Q0.1 仍会延续①与②的逻辑。

  其中的“1S以内连续按两下按钮算双击”应该是任何一个“1S以内”的时段!0.99秒符合1S以内”;0.3秒也符合1S以内

网友G:
  擂主没有规定过要在哪一段符合“不足1S”这一条件的时间里发生的两个点击才算“双击”,而另外的也同样符合“不足1S”这一条件的时间里发生的两个点击却不可算作“双击”吧?!

网友G:
  既然擂主并没有规定过哪些满足“不足1S”这一条件的时段里发生的两个点击才算“双击”,那么,我们有理由这样理解:凡满足“不足1S”这一条件的任何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两个点击都无一例外的应该算“双击”!(属“理解乙”的模式)

  如下图所示的“点击操作”时序,用图中的“设定时值标尺”去衡量相邻两个点击的间隔(以点击的前沿为始点),我们就能得出该时序图中的6个点击都是“双击”身份:

  我们没有理由只承认1#与2#算“双击”,而否认2#与3#也算“双击”!因为这2#与3#也同样是发生在“1S以内”的时段里的两次摁键操作!如果你否认3#的“双击”身份,那无疑你就是对该时序图中“2#与3#之间隔不足1S之客观事实”的否认

  如果没有“设定时值标尺”作参照,恐怕很多人都会把4#点击看成是一个“单击”,但在PLC内部时钟的控制下,按照“理解乙”的概念编写出来的正确答案程序运行的结果就应当是以其设定时值标准自动判断出4#点击是“双击”的身份!(因为4#前沿与5#前沿的间隔略小于1秒)

  至于5#与6#俩点击,很明显、很直观:理所当然的它们也是“双击”!

网友H:
      别把问题分析的太复杂了,用手按钮最快的间隔为0.2~0.3秒,即1秒内连续按钮最多3~5下,如要单击,只能按一下,否则就不叫单击。当一个人去按开关,按第一下其前沿使M0.0=1,M0.0=1开始延时,延时1秒,使M0.0=0,用M0.0=1的后沿进行判断,如此1秒内只按1下,MB3是不会=0,此时如MB1=1,使Q0.0=1,如MB1=2,使Q0.0=0,从而实现“按一下I0.0,q0.0输出为1,再按一下I0.0,q0.0输出0”的控制要求。如此1秒内只按2下或更多下时,此时 MB3=0,而MB3=0 会同时使Q0.0、Q0.1复位,从而实现“当双击(1S以内连续按两下按钮算双击)I0.0或I0.1任何一个按钮时,Q0.0,Q0.1都为0,当再次单击I0.0或者I0.1时,Q0.0或者Q0.1仍会延续①与②的逻辑。”的控制要求。

    有必要去分析什么“在哪一段满足“不足1S”这一条件的时间里发生的两个点击才算“双击”,而另外的也同样满足“不足1S”这一条件的时间里发生的两个点击却不可算作“双击。。。”吗?

网友G:
  擂主的题目要求参赛者的答案程序能够自主的正确判断“输入点击”的(单击或双击)身份,并能根据其身份让PLC作出正确的相应反应。

  而<wyb2866255>却理解为题目要求操作人必须以其主观意识操控之下将“单击输入  与“双击输入   先行区分开来,再交给答案程序进行“输入点击”身份的判断。

  因为有了操作人之主观意识操控的间隔保障,这对答案程序的功能要求就大幅度降格了!这种大幅度降格,并不是擂台赛的精神!我想擂主一定不希望他所出的题目是一个非常低格的命题吧!

  由人为的努力协助№19楼答案程序让PLC完成相应的动作,<wyb2866255>就宣称“该程序经上机运行,动作正确符合题目要求”。

  但是,若具体的某操作工没有刻意努力的去协助№19楼答案程序进行“判断”,该答案程序就不能够保证PLC的对应输出反应都符合题目要求!

网友G:
  №19楼的答案程序是9月2日贴出来的,其<网络5>和<网络6>都缺少一条 非常必要的条件指令:“MB3>0”,没有这个“必要条件”的限制功能,有些情况下<wyb2866255> 的答案程序在自动判断“输入点击”之(单击或双击)身份时就会遇到无法区分的尴尬。

  当Wanggq用时序图把№19的答案程序存在的这种尴尬情况给显露出来后,<wyb2866255>就申辩“ 程序的网络5、6原有比较指令,因太长,觉得删掉这比较指令,强调1秒内最多按2下(这很容易掌握),该程序仍可正常运行 ” 意思是:他写的答案程序原来是有 “MB3>0” 这个条件指令的,是他觉得程序太长,不够简洁就删掉了这个条件指令。只要操作手努力协助配合,该程序仍可呈现出“符合题目要求”的表象来。

  这就象把男人有重要功能的“器官”阉割去势,还说他仍可正常生活和工作!

网友G:
  你把你自己误以为不重要的指令删掉,并说是因为程序太长,你为了程序简洁,才把“MB3>0”这个条件指令删掉的。

  但是,wanggq指出:与其你删掉网络5、网络6中有重要作用的“MB3>0”,还不如你把网络1中毫无必要的“0 → MW1” 删掉!!

  大家看<wyb2866255>怎么应对?<wyb2866255>居然说:“网络1的0-->MW1可以不用,开始编程时没有用比较指令,只是限制MB1计数器最多计2个数,后改为用MB3减1指令,且用MB3=0比较判断。MW1=0删不删此处无关大局,就没有删掉

  9月2日的19帖中没有“MB3>0”(请大家注意:这个“必要条件”对该程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wyb2866255>说原来有,因为嫌太长所以把它删了,才没有!而该答案程序网络1中的“0-->MW1”对实现题目要求的目标功能完全没有什么作用!它在该答案程序里完全就是垃圾!<wyb2866255>却对这种垃圾的态度是“删不删此处无关大局”!所以就没有删掉

  因嫌程序不够简洁而对有重要作用的指令处以“阉割”,相反,对毫无益处的“垃圾”却放任它在程序中充数!这就是<wyb2866255>的狡辩!!

楼主:
好呀,希望以后的擂台独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呀!!!!!

网友G:
笑话一则

某婴儿出生时,其“小指”的外侧还多长了1根指头,其父母要求大夫给婴儿做整形手术,粗心的大夫就将婴儿的“姆指”给截了!其父母大怒,把大夫告上法庭。

法庭上大夫申辩:因考虑到每只手都仅只需5根指头,所以才截去婴儿的1根指头,使其为标准数目,即5根指头!

法官问:那你怎么不是截掉婴儿“小指”外侧那根毫无功能的“指头”呢?

大夫辩解:“小指”外侧那根指头可以不用,并不影响手的正常功能,截和不截都无关大局,就没有截掉。

……

网友G:
该大夫的狡辩,用的是“双重标准”:

对误留(小指外侧)那根毫无功能的“指头”之错误,所寻找的“理由”是“截和不截都无关大局”根本不提“多1根指头”这档事;

而对误截掉有重要功能的“姆指”之医疗事故,所寻找的“理由”却是强调“因为该婴儿多了1根指头”!

网友G:
  <wyb2866255>辩解他19楼答案程序中缺少为保证“MB3=0比较判断”不发生混乱而须设置“必要条件”(MB3>0)之失误,所寻找的“理由”是:“原来是有MB3>0的,因嫌程序太长”所以将其“删掉”了。且,删掉之后依靠操作人的协助配合,也能够让PLC的输出反应呈现“符合题目要求”的表象!

  <wyb2866255>辩解他19楼答案程序中的垃圾:“ 0――>MW1 ”  保留下来之缺点,所寻找的“理由”是:“删和不删都无关大局就没有删掉。根本就不提他“嫌不嫌程序太长”这档事!

网友H:
      过去就领教过你的善辩与难缠,我说的程序太长是指截图不方便,为了同一截图尺寸,将比较指令删除,为此加了文字说明“在1秒内按一下或二下”,有何不可?到此为止,不再回帖!

网友G:
  <Wanggq>原本是不想对№19楼答案程序中<网络1>存在的无用部分提出点评的。因为很多人都有可能在程序中留下点无用的东西,正如<wyb2866255>所说只不过是“无关大局”的缺点而已。

  但是,<wyb2866255>在辩解他19楼答案程序里<网络5>、<网络6>中缺少为了保证其“MB3=0比较判断”不发生混乱而须设置“必要条件”(MB3>0)之失误时,拿“网络5、6原有比较指令,因太长,觉得删掉这比较指令,强调1秒内最多按2下,该程序仍可正常运行”来搪塞,所以<Wanggq>才接着<wyb2866255>嫌程序太长而删掉“MB3>0”,这一话茬给他指出:你想让程序简洁,与其你删掉网络5、6中的重要指令“MB3>0”,还不如你把网络1中的无用指令“0-->MW1”删掉!这样不就在原有基础上相对的简洁了一点吗?<wyb2866255>立马抛弃“为了简洁”这一档事,反驳道:“0-->MW1”可以不用,删与不删无关大局! <wyb2866255>的这种辩解算是什么逻辑?!

网友G:
  现在<wyb2866255>改口说图形太长,截图不便。但<wyb2866255>在№92楼贴出这一“太长”的图片,怎么就变得方便了呢?

  请大家看,<wyb2866255>的这个片断真的是“太长吗”?

网友G:
  <wyb2866255>在9月2日贴出№19楼的帖子末尾标榜他的答案程序:“该程序经上机运行,符合题目要求”,其实内行的人是很容易看出№19楼答案程序在逻辑上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所以,我起先也不想点评№19楼答案程序的毛病,对该程序的毛病睁只眼闭只眼,让网友们自己动脑去判断它是否真实意义的“符合题目要求”。

  但是,接下来<wyb2866255>又于9月10日另立一个帖子叫《用实例讲解编程构思与技巧编程》再次的标榜他关于本擂台题目的答案程序:“该程序经上机运行,动作正确符合题目要求。

  <wyb2866255>以一个根本不能保证PLC在任何输入情况下都能自动根据程序设定的间隔标准对“输入点击”进行(单击或双击)身份的正确判定 的低能程序为范例给广大网友讲“技巧编程”!这是对广大网友负责的态度吗?!

  所以,我才决定向广大网友<wyb2866255>关于本擂台题目的答案程序存在的逻辑错误显露出来!

  (直到9月21号,我才开始点评<wyb2866255>在№19楼的答案程序

网友G:
  下面是9月10号<wyb2866255>再次对有严重逻辑缺陷的、需要操作人注意力放在协助配合下才能不出现判断错误的低能程序进行标榜:“该程序经上机运行,动作正确符合题目要求。”的《用实例讲解编程构思与技巧编程》的截屏图片:

   <wyb2866255>所谓网络56原有比较指令,因太长,觉得删掉这比较指令,强调1秒内最多按2下(这很容易掌握),该程序仍可正常运行,是虚构的、经还起推敲的! 纯属是在面对别人点评其答案程序中存在的“错误”时而进行的掩饰和搪塞!

  有什么线索可以指向 <wyb2866255> 的答案程序中网络56原有比较指令呢?没有!

  我们能找到的线索却是:之前,92  <wyb2866255> 贴出的“网络5”、“网络6”都缺少“条件比较”指令之后,过了8天,910 <wyb2866255>  贴出来的“网络5”、“网络6”中都有了“条件比较”指令。

  这条线索表明:十之八九<wyb2866255>是在之后的几天才发现“网络56  是不能缺少“条件比较指令的!因为“条件比较指令在该程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网友G:
  (№92楼 在搪塞“MB3减 1 缺少作‘条件限制’的比较指令”时,就说“程序的网络5、6原有比较指令,因太长 ……

  (№96楼) 在搪塞程序中的垃圾没有删除时,就说“开始编程时没有用比较指令……”

  这(№96楼的)“开始编程时没有用比较指令”的说法与前面(№92楼的)“程序的网络5、6原有比较指令”是不是自相矛盾了呢?!<wyb2866255>的答案程序到底原本有或没有“比较指令”,就凭他自己说,但不能前后自相矛盾!自相矛盾就暴露出他是在说谎!

  其实,在该答案程序的“网络56”中加进一条“条件比较”指令并没有导致梯形图截图不便,№92楼贴出的截屏梯形图就充分证明了截图并不存在不便。

  而没有这条“条件比较”指令(对于№19楼的程序片断来说)将造成PLC对“输入点击”身份判断的混乱!

网友G:
 <wyb2866255>  的“逻辑  ,网络5和网络6中原本有“条件比较 ”指令,9月2号 <wyb2866255> 觉得太长,不便截图才将其删掉了,过了8天,9月10号<wyb2866255> 改变了之前的感受,对“条件比较”指令就不觉得太长,也不觉得不便。又把该指令添加到网络5和网络6里头去了。

既然 <wyb2866255> 认为没有“条件比较  指令,该答案程序也照样符合题目要求,那么,<wyb2866255> 怎么还会想到要把这条被他自己删掉的指令再度加进网络5和网络6里头去呢?

种种迹象都表明:<wyb2866255>的“网络56原有比较指令,因太长,觉得删掉这比较指令,强调1秒内最多按2下(这很容易掌握),该程序仍可正常运行,”是他面对别人“点评”其答案程序存在的毛病时所进行的掩饰和搪塞!

网友G:
  <wyb2866255>要做“老师”给广大网友讲“技巧编程”,你就要对广大网友负责,必须对自己要讲的内容认真仔细的再三斟酌,以保证这些内容要经得住推敲、要经得住实践检验。不要有错误的东西把听众给误导了!

网友G:
要做“老师”,你还要有奉献精神,应当努力争取使将向网友们讲解的东西要是精美的、优质的“精神佳肴”,要是真实的配为“技巧”的东西!而不能用劣质的低能程序来对网友们进行糊弄:“该程序经上机运行,动作正确符合题目要求

网友G:
<wyb2866255>的答案程序真实是“动作正确符合题目要求吗?事实上它不是!它只要在“试金石”面前就立马显露出其破绽:该程序让PLC对“输入操作”身份所自主进行的“判断”与自身运用的“双击”概念之间发生自相矛盾!

网友G:
PLC擂台比赛,其评委们判断各答案程序是否为正确答案,必须以实验之客观事实为依据,以题目之实质意涵为准绳。不掺杂个人的好恶情绪,才可能有客观公正的评选结果!

网友G:
向各位评委及广大网友们献上一块用于检验本擂台题目的各答案程序是否有正确自主判断“输入操作”之(单击或双击)身份之能力的“试金石”:

如下图所示的一个片断,就是该“试金石”:

该“试金石”片断中的定时参数适用于检验以“1秒”时间为“设定间隔时值”标准来判别“输入点击”之身份的各个答案程序。

如果某答案程序所设定的“间隔时值”不是“1秒”,则可以把该答案程序中设置的“间隔时值”修改成“1秒”,也可以把“试金石”片断中“T204”的设定时值修改成略比答案程序所设定的“间隔时值”小一点就可以对该答案程序进行检验。

网友G:
  擂主题目之实质意涵要求PLC能自主的依据程序“设定间隔时值  为标准对“输入点

 (单击或双击)之身份进行正确的判断。

  <wyb2866255>却不是遵从擂主题目的这一层实质意涵去构思程序,而是要求操作人必须以其主观意识操控之下将“单击输入  与“双击输入   先行区分开来,以此弥补他答案程序之自主判断能力的不足。再以此为前提让PLC的相应输出元件作出所谓“符合题目要

 的“输出反应

网友G:
如果没有这种以操作人主观意识操控下的先行将“单击操作”与“双击操作”区分开来的前提,<wyb2866255>在№19楼的答案程序以及他的《技巧编程》一帖中(之例三)的2个范例程序全都是根本不能保证PLC对任何一串“点击”身份都能作出“正确判断”来的!

网友G:
  <wyb2866255>的《技巧编程》一帖中(之例三)的第2种编程构思的范例程序

  截屏图片如下:

  这个被<wyb2866255>充作范例给网友们讲解“技巧编程”的答案程序也仍然会在“试金石”面前显露出破绽!

网友G:
  因为<wyb2866255>领悟不到擂主题目要求PLC能自主的依据程序“设定间隔时值  为标准对“输入点  (单击或双击)之身份进行正确的判断,这一层实质意涵,所以<wyb2866255>是不可能遵从这一层实质意涵去展开“编程构思”的!

网友G:
  “试金石”片断仅以区区3个脉冲(即:模拟的 3 次输入的“点击操作”)即可检出<wyb2866255>于19楼的答案程序以及<wyb2866255>于《用实例讲解编程构思与技巧编程》之<例三>的2个范例程序所共有的同一破绽!

网友G:
  该“试金石”片断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 3 脉冲” 发生器。在硬件的外连线上将它的输出接到被测PLC对应的输入端口,用它产生的3个输出脉冲模拟人工输入“点击”操作。

  (按照<wyb2866255>答案程序中运用的“理解乙”的概念)定义:在短于“设定时值”的时间内发生的相邻两个“点击”算“双击”。

  这个定义是符合擂主题目的要求③之实质意涵的。对于这一点,各位网友和评委应当没有什么异议吧!

  下面这幅图片之图A中,“点击甲”距离“点击乙”的间隔短于“设定时值”,所以,以“理解乙”模式的“双击”概念来看:“点击甲”与“点击乙”构成了一对“双击”。自然的,“点击甲”的身份是“双击”无疑了!

  接下来又看图B:“点击乙”的前面有一个“点击丙”,且相距一个不足“设定时值”的距离。同理,“点击乙”与“点击丙”也构成了一对“双击”!

网友G:
  图C所示的“点击操作情形”是图A、图B两种情况重合起来的情形。不论是分别还是重合,甲、乙、丙这3个“点击操作”其身份在“理解乙”模式下,它们都无一例外的算“双击”身份!

  按照擂主题目要求③:双击必须使指定的两输出元件的状态都为“OFF”!

  <wyb2866255>于19楼的答案程序以及<wyb2866255>于《用实例讲解编程构思与技巧编程》之<例三>的2个范例程序在图C所示的操作情形下,3个程序都会把“点击甲”的操作,错判成“单击”!而对相应输出位的状态错误的施行了翻转!

网友G:
   这也证明:即便对№19楼的答案程序之“网络5”、“网络6”添加了“条件比较”指令,仍然也没有根除该答案程序对"点击甲"的判断错误!

网友G:
  这类答案程序产生判断错误的原因是:人为的将输入操作分成一份一份的,从而,“份”与“份”之间就产生了漏检的“间隔距离”!正是由于存在这个漏检的“间隔距离”,因此而让本属于“双击”身份的“点击甲”被错判成“单击”了!

  下面是以<wyb2866255>于19楼的答案程序以及该程序的网络5、网络6添加了“条件比较”指令之后(如<wyb2866255>于《用实例讲解编程构思与技巧编程》之<例三>的第一种编程构思)的范例程序为例,用“试金石”片断对其检验的情况(以时序分析图表达):

网友G:
  引用<Wanggq>在№98和№99楼的内容(以图片形式引用):

  现在我再加上分析图片,以<wyb2866255>答案程序中运用的对“双击”之“理解乙”的概念,在1秒之内的两次“点击”叫“双击”。1#与2#发生在1秒之内算是“双击”;而2#与

3#也同样是发生在1秒之内的,所以,3#的身份无疑也是“双击”;4#虽然离3#远得多,但是它与5#的距离却是不足1秒的,即4#、5#属发生在1秒之内的两次点击(以两个点击前沿之间的距离与设定时值标尺进行比较),所以,4#的身份无疑也是“双击”;至于5#、6#的身份,那就更甭说了,因为它们是非常明显的“双击”嘛:

  既然按照对题目的“理解乙”的概念,该时序图中的6个“点击”的身份无一例外的都是“双击”,那么,这6个点击过后,“动作正确符合题目要求”的答案程序就应该强制PLC对应的两个输出元件的状态都为“OFF” ! 但是,<wyb2866255>的3个程序都一致的在3#、6#点击过后1秒将对应的一个输出元件状态错误的翻转为“ON”。这就充分说明他的3个程序的自主判断“输入点击”之身份的能力是低能的!他只能寄希望于操作人以主观意识操控下,将3#点击离2#点击远远儿的、6#点击离5#点击远远儿的,以确保他那低能的程序不至于错判3#点击及6#点击的身份!

网友G:
  <wyb2866255>于№100楼的内容是针对№98、№99两个回帖所做出的反应:

  №100楼的这句“别把问题分析的太复杂了”是不是把事实给弄颠倒了?!这一期擂台题目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是<wyb2866255>自己把它弄复杂了!他对“输入点击”的判断所采用的方法又是计时,又是计数的。而且,计数又别出心裁的采用“INC”、“DEC”指令又是加计数又是减计数的。这样就必须附加“初始化”的“MOV”指令给MB3赋值,还必然少不得附加“条件限制”的“比较指令”。这样做,难道不比那些直接采用“计数器”指令的方案还要复杂多了吗?

网友G:
  其实,对于本期擂台题目中要求的PLC自主判断“输入点击”之(单击或双击)身份,仅只需用计时就足以了!还用得着计数吗!

网友G:
  №100楼的这句“如要单击,只能按一下,否则就不叫单击。”实质就是<wyb2866255>对他自己在№19楼所下的结论“该程序经上机运行,符合题目要求”的否定!

  设:某操作工(在没有秒表参照的条件下凭对1秒之时间概念的感觉)的实际操作情况如下时序图所示:

  很明显:4#、5#的两个“点击”构成了一对“双击”,即:从4#前沿算起的1秒时间内,5#点击并不是该1秒内的唯一1次点击。按照<wyb2866255>的这句“如要单击,只能按一下,否则就不叫单击。”来判断:5#点击就不叫单击!

  既然该时序图中5#点击不叫单击,那为什么<wyb2866255>的答案程序在上机运行中,对该时序图中5#点击所做出的反应会是让对应输出位之状态翻转为“ON”呢?!这不是与№19楼的结论自相矛盾吗?!

网友M:
什么情况

网友G:
  №100楼的这句“有必要去分析什么‘在哪一段满足<不足1S>这一条件’的时间里发生的两个点击才算‘双击’,而另外的也同样满足<不足1S>这一条件的时间里发生的两个点击却不可算作‘双击。。。’吗?<wyb2866255>在表达“没有必要去注意哪些‘双击’在他的程序里可以算是双击,而哪些‘双击’在他的同一个程序里却不能算是双击”这层意思吧?!

  我们并不要求每个人的理解模式都要统一成一个标准,但是,按照正确的逻辑思维规矩,在衡量具体的同一个答案程序对“输入点击”之(单击或双击)身份的自主判断能力时,我们所依据的(单/双击)判断标准应当是同一个标准!包括该答案程序中所运用的(单/双击)概念。

  我们很容易看得出:№19楼答案程序中所运用的“双击”概念是:“1S以内的相邻两个点击”。

  我们根据擂主题目③和№19楼答案程序中所运用的“双击”概念,得到这样一个衡量№19楼答案程序对“输入点击”之(单击或双击)身份的判断标准:<凡是满足(符合)“不足1S”这一条件的时间内发生的相邻两次点击,都不叫单击,而叫。>根据这一判断标准,№132楼所示的操作时序图中5#点击就不是“单击”!它就不应当将与它相应的输出位翻转成“ON”状态!

  <wyb2866255>之所以表达“没有必要去注意哪些‘双击’在他的程序里可以算是双击,而哪些‘双击’在他同一个程序里却不能算是双击”这一层意思,就是为了让我们忽略有些操作情形下的“双击”(如<№132>楼上所示的操作时序图中的4#与5#的关系)。从而让某些网友看不清№19楼答案程序所存在的逻辑错误!

网友G:
  你希望“别把问题分析的太复杂了”,你就别把答案程序写得太复杂了!如果你把答案程序写得很简洁,那么,别人对你的程序分析起来就没那么“复杂”。

  若要比程序简洁,那就要数№16楼的答案程序1和№17楼的答案程序2最简洁!

  答案程序1的梯形图(以FX1为实验平台,T63为1ms分辨率的定时器):

  该答案程序对“双击”的理解属<理解甲>的模式:输入开关的操作密度高于设定密度时的“当前操作”叫“双击”;反之,低于设定密度时的“当前操作”叫“单击”。

  该答案程序的“设定密度”为0.3秒,即:距前一次点击前沿的时值小于0.3秒的当前点击叫双击,大于0.3秒的当前点击叫单击

  该答案程序中运用的“操作密度”的概念是两个输入开关操作的“合成密度”的概念。(请大家注意:<wyb2866255>在№19楼的答案程序中也同样是运用的这个“合成密度”的概念)

网友G:
  答案程序2的梯形图(实验平台为FX1s):

  答案程序2所运用的也是“合成密度”概念,对“单击/双击”的理解也是“理解甲”的模式。设定密度的标准也是0.3秒。

网友G:
  需要给大家说明的一点:“理解甲”模式对“输入点击”身份的判定,是逐个进行的。且采用的是“过去时”对每一个点击之先前的间隔进行考察的。所以,PLC的输出反应是实时的。

  对“双击”的判定是即时的,对“单击”的判定也是即时的!

网友G:
  理解甲”模式跟微软公司的Windows”软件对“单击/双击”的概念是相吻合的。请大家参阅№45楼至№47楼的内容。

网友G:
  其实,我也能够理解在本期擂台题目里大家对“单击”和“双击”所理解形成的概念如下时序图所示(我把这种理解模式叫做“理解乙”)

  即:1S以内相继发生的两次键输入操作叫“双击”,若1S以内只发生过一次键操作输入,则该次键操作输入就叫“单击”。

  但是,我认为:如果某“单击”发生之后,PLC需经过1秒的时间才能对其判定出“单击”身份,那就太过于迟钝很了!不符合通常人们对PLC控制所寄寓的“实时性”希望!

网友G:
  所以,我才决定采用与微软公司的Windows”操作软件对“单击”和“双击”的概念相吻合的“理解甲”,即:我们应该把双击”理解成:距前一次“开关操作”之间隔小于设定时值的“当前操作”称“双击”(不包括之前相邻的一次操作)。

  也可以这样表达:

  输入开关的操作密度高于设定密度时的“当前操作”叫“双击”;反之,低于设定密度时的“当前操作”叫“单击”。

  下面用图形来表达“理解甲”模式下“单击”和“双击”的概念:

网友G:
  关于“操作密度”的概念,是可以这样或那样理解的!不同的理解就有对擂主这个题目产生不同的答案。

  对“操作密度”的理解,占比较主流一点的是指分别单个输入开关的“操作密度”。即:或者是从I0.0输入的“双击”,也或者是从I0.1输入的“双击”。不采用“合成密度”的概念!

  站在这个主流理解的角度看,就觉得两个输入点共用一个定时器检测“操作密度”是错误的。如№34楼<九段电工>所批评的:采用“合成密度”概念是“严重的错误”!

网友G:
  所以,我还要考虑分别从两个输入点各自操作的“密度”为衡量标准去判断输入操作的“单击”或“双击”身份。

  于是,我在№31(以FX1n或以上档次的PLC为实验平台,)也提供了采用两个计时器(T200及T201)分别衡量俩输入点(X0及X1)输入的“操作密度”来判断输入“点击”的“单击”或“双击”身份。所写成的《答案程序3,以及№49楼贴出的其改良版本《答案程序4》。

网友G:
  №31楼的《答案程序3》:

  《答案程序3》之改进版本的《答案程序4》梯形图如下:

  《答案程序3》和《答案程序4》仍然是很简洁的。没有一丁点儿的多余!

网友G:
  为了照顾不愿意接受“理解甲”的这一部分人的感受,我从№63楼起又陆续贴出了运用“理解丙”概念的《答案程序5》和《答案程序6》。这两个答案程序对“输入点击”身份进行判断所依据的间隔时值既采用“过去时”,又结合“将来时”。

  以《答案程序6》为例:

  在答案程序6中,相关“单击”、“双击”的确定片断如下图所示:

  运用“理解丙”的概念来判断“输入点击”的身份,如下时序图所示:

网友G:
  为了答案程序在PLC上表现的“控制实时性”好一些,我们应该把“设定间隔时值”设置得较短一些。我的6个答案程序中都设置为0.3秒。

  如果要与其他人的答案程序在№119楼所示的“试金石”片断测试下进行验证比对,可以将我的答案程序中定时器的设定值设置为1秒,与其他验证比对的答案放在同一尺度上进行公平比对。也可以不改被测答案程序中的设定时值,而以被测答案程序中的具体设定时值为参照改动“试金石”片断中的脉冲间隔时值,保证相邻俩脉冲且仅限于俩脉冲居于被测答案程序设定时值以内。这样的测试比对也是公平的。

网友G:
  如果谁要标榜他的答案程序“动作正确,符合题目要求”,那就以“试金石”片断去上机运行检验他的答案程序。待“试金石”片断输出3个检验脉冲之后,看他的答案程序之俩输出位的状态是否都为“OFF”?!(允许该答案程序中的延时之时间到再评判)

  若检验的结果为“”,则足以判定他的答案程序不符合题目③之条款的要求!!

网友G:
  也许有人还认为《用实例讲解编程构思与技巧编程》之例三的第2种编程构思的范例程序是对№19楼答案程序的一种改良版本。而事实上该范例程序并没有起到对№19楼答案程序改良的作用!

  №19楼答案程序存在把某些原本按照题目③之条款规定应当判作“双击”身份的“点击”错判成“单击”之逻辑错误。第2种编程构思的范例程序不仅同样也存在这种逻辑错误,而且,还整出了另外的一种逻辑错误:在某种情况下,还会把原本按照题目①、②条款应该使对应(单个)输出位状态翻转的“单击”错判成“双击”,误使该答案程序指定的俩输出位强制归零!

网友G:
  该范例程序以“输入操作”的前沿触发计时条件M0.7:

网友G:
  又以“输入操作”后沿来计数:

网友G:
  这以“输入操作”前沿启动计时,又以“输入操作”后沿计数,有什么不对呢?

  呵呵…借给你一双慧眼,让你把这问题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网友G:
  假如有这样一种操作情形:

  你们说,I0.0的这个“输入操作”在这个擂台题目之下是算“单击”还是算“双击”?还有,I0.1的这个“输入操作”是算“单击”还是算“双击”?!

  你们作出这两个“输入操作”身份判断的根据是什么?!

网友G:
  我们回顾一下本擂台题目的内容:

  程序内容是这样的,
   ①.当I0.0为自复位按钮输入变量,按一下I0.0,q0.0输出为1,再按一下I0.0,q0.0输出0
   ②.当I0.1为自复位按钮输入变量,按一下I0.1,q0.1输出为1,再按一下I0.1,q0.1输出0

   ③.当双击(1S以内连续按两下按钮算双击)I0.0或I0.1任何一个按钮时,Q0.0,Q0.1都为0,当再次单击I0.0或者I0.1时,Q0.0或者Q0.1仍会延续①与②的逻辑。

  题目中对“输入操作划分了“双击”和“单击”,但没有限定“输入操作”的脉宽。也就是说这个题目所提到的“双击”和“单击”,其概念的内涵范围是很窄的,简单的,所以其外延范围就宽泛得多!这就要求答案程序要对各种脉宽的“输入信号”都要有正确的判断能力。

网友G:
  №151楼所示的输入操作时序图,其I0.0有一次“输入操作”,它的前后很远都没有其它“输入操作”。所以这一次“输入操作”不可能是“双击”。在本擂台题目下,“输入操作”的身份非“双”即“单”,没有第三种身份!即这一次“输入操作”的身份是“单击”!

  该时序图中I0.1也有一次“输入操作”,它又是什么身份呢?它的前后也是很远都没有其它“输入操作”,所以它也是一个“单击”的身份。

  另外补充一点:

  因为《用实例讲解编程构思与技巧编程》之例三的第2种编程构思的范例程序所运用的“合成密度”的概念,所以,我们在判定I0.0、I0.1“输入操作”之身份时,还要看时间上相邻的两次“输入操作”的间隔是否大于程序设定的“间隔时值”。在该时序图中很明显I0.0、I0.1“输入操作”的间隔是大于“设定时值”的,所以该时序图所示的I0.0、I0.1俩“输入操作”之身份都是“单击”!

网友G:
  输入操作是“单击”,正确的答案程序就应当实现本擂台题目①、②条款所规定的功能,使PLC相应的指定输出位的状态发生翻转,而不是去实现题目③条款所规定的“强制”俩指定输出位“归零”!

  但是,《用实例讲解编程构思与技巧编程》之例三的第2种编程构思的范例程序就会错把该时序图中原本属于“单击”的I0.1“输入操作”误判为“双击”身份了!

网友G:
  这就是《用实例讲解编程构思与技巧编程》之例三的第2种编程构思的范例程序中以“输入操作”前沿触发计时条件,又以“输入操作”后沿计数所带来的毛病。

网友G:
  其实,本擂台题目的答案完全用不着对“输入操作”计数!计数就把本来简单的题目给弄复杂了。

  这个题目实质上就是对“输入操作”的密度进行判断。使密度低的“操作”去实现题目①、②条款的功能,使密度高的“操作”去实现题目③条款的功能。

  “密度标准”就是相应答案程序中设定的相邻两次输入操作设定间隔时值”。

网友G:
  判断“输入操作”的密度,仅只需考察相邻两个“操作”的间隔时间就足以为正确判断提供充分的依据。

  接下来我再给出一个运用“理解丙”模式得到的概念所写成的答案程序7:

网友G:
  这个片断实现题目①条款的功能:

M0是输入点X0的“操作前沿”

网友G:
  这个片断实现题目②条款的功能:

  M1是输入点X1的“操作前沿”。

网友G:
  这个片断实现题目③条款的功能:

  T200是用于考察输入点X0的“输入操作”密度的定时器;T201是用于考察输入点X1的“输入操作”密度的定时器。

网友G:
  定时器片断:

  这两个定时器的“线圈”是常通的,当PLC有“输入操作”发生时,“操作”的前沿对相应的定时器清零,展开新一轮的计时。每一个“操作”之前的“间隔”都无一例外的被定时器考察。完全没有漏检的可能!

网友G:
  本答案程序对“单击”是延时(0.3秒)反映到“PLC输出端子”的;对“双击”是即时反映到“PLC输出端子”的。

  “单击”时,其对应定时器待计时已满即传送“单击”运算结果;“双击”时,由于采用“过去时”,因此,“双击”运算结果是在定时器计时未满时立即传送到输出端子的。

网友N(2012-11-23):
不知道楼主出题时有没有考虑到有这么多不同理解,感谢wanggq 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精彩讨论。

网友O:
来个施耐德的 %I0.1.0与%I0.1.1分别为输入按钮,%Q0.2.0与%Q0.2.1分别为输出通道

在楼主的条件1.2条中,为单按钮的启停,故采用了复位优先的rs指令,用输入按钮的下降沿作为延时关闭时间继电器的触发端,时间为1s,在其1s中如果检测到第2次的按钮触发上升沿时,故判定为双击,故是输出复位!

网友P:
以前在小公司的时候,老板为了省钱,经常会出一些类似楼主出的难题。严重的时候,客户不予验收。

楼主:
热烈欢迎大家参与哈!!!!!!!!!

网友Q:
松下  X1与X2分别为输入按钮Y1与Y2分别为输出通道

网友Q:
在上位机控制中,用于启动和复位的功能,相当类似

网友R:
岭南自动化前来支持。主营爱德利变频器.

楼主(2013-01-13):
一等奖:

wanggq wanggq 50MP

二等奖:

电工九段 电工九段 10MP

wyb2866255 wyb2866255 10MP

caojie0723 caojie0723----王者之师 10MP

三等奖:

yeyewcheng yeyewcheng 100积分

qvbpgklwg qvbpgklwg 100积分

crf498959881 crf498959881 100积分

tiankongyu 纵横集团-yochor 100积分 i

nvinliang invinliang 100积分

网友S:
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一个题,题意里面有重复的地方不好理解。

1s以内按两次按钮,那这1s内信号是否需要翻转,比如当前输出1,按一下输入,输出自然变0,再按一下应该变1,这时候在1s内的话,优先级应该是第三条的关掉,输出变为0最高吧。

再比如当前输出0,按一下输入,输出自然变1,再按一下应该变0,这时候在1s内的话,优先级应该是第三条的关掉,输出变为0最高吧,但是这1S内输出信号产生了一个抖动过程,时间会在第一次与第二次按键之间,不用消除?

网友T(2015-05-31):
这个在单片机里会有用到,可以用状态机的编程方法编写。

这里用施耐德M241PLC,somachine软件,用ST编写程序如下:

(*变量申明*)

PROGRAM PLC_PRG

VAR

et_iPressStatus:ET_press;(*按键状态*)

iStorePressStatus:INT;(*上次按键状态存储*)

xBtn1:BOOL;(*定义第1个按键*)

xBtn2: BOOL;(*定义第2个按键*)

xLight1:BOOL;(*定义第1个灯*)

xLight2:BOOL;(*定义第2个灯*)

tDoubleClickTime:TIME := T#1S;(*定义两次连续按下时间*)

fbDelay:ton;

fbBtn1Trig:r_trig;

fbBtn2Trig:r_trig;

xTimerTrig:r_trig;

END_VAR

(*主体程序*)

(*按键上升沿捕捉*)

fbBtn1Trig(CLK:= xBtn1, Q=> );

fbBtn2Trig(CLK:= xBtn2, Q=> );

(*淸定时器*)

IF et_iPressStatus <> iStorePressStatus THEN

fbDelay(IN:= FALSE, PT:= tDoubleClickTime, Q=> , ET=> );

END_IF

iStorePressStatus:= et_iPressStatus;

(*动作流程*)

CASE et_iPressStatus OF

ET_Press.xInit:(*初始状态*)

IF fbBtn1Trig.Q THEN

et_iPressStatus := ET_Press.xBtn1Wait;

ELSIF fbBtn2Trig.Q THEN

et_iPressStatus := ET_Press.xBtn2Wait;

END_IF

ET_Press.xBtn1Wait:(*按键1被按下一次状态*)

fbDelay(IN:= TRUE, PT:= tDoubleClickTime, Q=> , ET=> );

IF fbDelay.Q THEN

et_iPressStatus := ET_Press.xBtn1SingleClick;

ELSE

IF fbBtn1Trig.Q THEN

et_iPressStatus := ET_Press.xDoubleClick;

END_IF

END_IF

ET_Press.xBtn2Wait:(*按键2被按下一次状态*)

fbDelay(IN:= TRUE, PT:= tDoubleClickTime, Q=> , ET=> );

IF fbDelay.Q THEN

et_iPressStatus := ET_Press.xBtn2SingleClick;

ELSE

IF fbBtn2Trig.Q THEN

et_iPressStatus := ET_Press.xDoubleClick;

END_IF

END_IF

ET_Press.xBtn1SingleClick:(*按键1单击次状态*)

xLight1:= NOT xLight1;

et_iPressStatus := ET_Press.xInit;

ET_Press.xBtn2SingleClick:(*按键2单击次状态*)

xLight2:= NOT xLight2;

et_iPressStatus := ET_Press.xInit;

ET_Press.xDoubleClick:(*按键双击状态*)

xLight1:= FALSE;

xLight2:= FALSE;

et_iPressStatus := ET_Press.xInit;

END_CASE

网友U(2015-07-01):
能见到全图就好子,这样可更好的理解

网友U:
怎么没有图,不全面,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