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脉冲输出跟定位指令后的当前脉冲数标志位不一样?

楼主(2012-08-27):
我发现三菱的越来越不好用了。

用完脉冲输出,再用定位就不行了,因为它们的当前脉冲数的地址是不一样的。D8140 D8340,晕,同一个口,干吗不一样呢,搞得当前位置都记不住。难道编程时都是只用一种定位/脉冲输出指令吗?

网友A:
直接用定位指令,这样D8340中的数据会根据正转或是反转增加或减少的,脉冲指令不知道方向

网友B(2012-09-27):
  定位指令用起来已经能满足大多数情况,能说一下你的实际情况吗?

网友C:
你把数值传过去不就得啦。这个D又不是只读的。

微波炉用的是塑料碗。电磁炉用的是铁碗。用完电磁炉要再用微波炉继续加热的话就把东西从铁碗倒到塑料碗然后放微波炉。

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