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anuc写了个好玩的东东,定圆心半径就可以走出个圆的

楼主(2012-08-27):
程序绝对原创,P1为圆心,R100为半径,我本来这个应该做成子程序的,在主程序中定义圆心半径,加个PR就可以啦,还有其他的子程序,走的是想要的,可变的图形,如此,就算再复杂奇怪的图形都可以走出来,只要在主程序中选择即可

网友A:
哦,没有见过fanuc的这个东东

网友B:
这只是没有精确定位走点,选择弧线方式走了四个点而已,利用第一个点P【1】分别在Y方向、X方向坐标分别加上100计算出其他三个点的坐标,然后顺序走下来就可以了,最基础的移动方式

网友B:
求助可以自动进行圆形排列的功能,就比如告诉圆形、半径(直径)和排列几圈同心圆等参数自动计算排列摆放,那个码垛程序功能太单一了

楼主:
对:zhuyaming789关于求助可以自动进行圆形排列的功能,就比如告诉圆形、半径(直径)和排列几圈同心圆等参数自动计算排列摆放,那个码垛程序功能太单一了 内容的回复:

纯属好玩,这个程序不可以可以只告诉圆心半径就走出来一个圆了么……他不会走圆心那个点……

楼主:
对:杰华关于回复内容:对:zhuyaming789关于求助可以自动进行圆形排列的功能,就比如告诉圆形、半径(直径)和排列几圈同心圆等参数自动计算排列摆放,那个码垛程序功能太单一了 内容的回复:纯属好玩,这个程序不可以可以只告诉圆心半径就走出来一个圆了么……他不会走圆心那个点…… 内容的回复:

这也是这个程序好玩的地方

网友C:
实习的时候 了解过相关的程序及设备

网友B:
对:杰华关于回复内容:对:杰华关于回复内容:对:zhuyaming789关于求助可以自动进行圆形排列的功能,就比如告诉圆形、半径(直径)和排列几圈同心圆等参数自动计算排列摆放,那个码垛程序功能太单一了 内容的回复:纯属好玩,这个程序不可以可以只告诉圆心半径就走出来一个圆了么……他不会走圆心那个点…… 内容的回复:这也是这个程序好玩的地方 内容的回复:

只要你存在兴趣就好,有兴趣才有继续学习的动力么,呵呵

楼主:
这并不是我写的第一个程序,只是因为这个写得特别的好玩,机器人求教的点都是机器人走时的路径而我写的这个求教的是圆心,走出来的却是圆,并不会走圆心

楼主:
这是我写的第一个这类轨迹程序的前几行

楼主:
后面的几行

这个程序是因为我听说Fanuc的机器人用于喷漆而写的

楼主:
这个也是只要求教一个点就可以走满一个菱形的图案

楼主:
走出来的轨迹如图所示,可变化

楼主:
另外我还写了个逻辑比这个更多的程序,下次再说啦

还有哦,各位要是想到什么好玩的,实用的,说出来吧,我来写程序,什么古怪的都可以,轨迹,逻辑都可以

用得上的话就给我¥¥¥吧

网友D(2018-05-18):
能不能走一个椭圆或者抛物线

网友E(2018-06-20):
最简单的  fanuc有专门的

网友F(2018-08-07):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走一个椭圆或者抛物线

不可以噢,但是可以根据椭圆或者抛物线走一个仿形

网友G(2018-10-17):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

网友H(2019-10-11):
让她让我头痛胃痛委托人委托委托不

网友I:
谢谢楼主,KUKA的资料正急需,学习一下

网友J(2019-11-15):
感谢楼主,学习了,大神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