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漏气分析、判断和处理

楼主(2012-08-27):
SF6断路器气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压力过低,将对断路器性能有直接影响。因此,在SF6断路器上装有密度继电器,当断路器的气体压力下降到一定值时,将发出信号;若漏气严重,则红、绿灯熄灭。此时,自动闭锁分合闸回路,以确保断路器可靠运行和动作。平时可用气压表监视气压。

  1、在相同的环境温度下,气压表的指示值在逐步下降时,说明断路器漏气。若SF6气压突然降至零,应立即将该断路器改为非自动,断开其控制电源。并与调度和有关部门联系,及时采取措施,断开上一级断路器(或旁路代)以将该故障断路器停用、检修。

  2、如运行中SF6气室漏气引起发出补气信号,但红、绿灯未熄灭,表示还未降到闭锁压力值。如果由于系统的原因不能停电时,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如开启排风扇等),用合格的SF6气体做补气处理。造成漏气的主要原因有:

  (1)瓷套与法兰胶合处胶合不良。

  (2)瓷套的胶垫连接处,胶垫老化或位置未放正。

  (3)滑动密封处密封圈损伤,或滑动杆光洁度不够。

  (4)管接头处及自封阀处固定不紧或有杂物。

  (5)压力表,特别是接头处密封垫损伤。

网友A:
明年协约到期,俄们就能开卖全智能六氟化硫密度超准控制器鸟~~~~~~~~~~~~~~~~~~

再过几年,又有协约到期,会开卖天然气密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