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DTC控制模式下的电机辨识

楼主(2012-08-27):
小弟这里有套刚到的设备,采用ACS800控制风机的。变频器为   ACS800 PUMP CONTROL  ;AQPB 7220  ID-NUMBER 1   软件版本AQPB7200  Applic Name AQPA7220   。

我去年调试过2套ACS800 标准控制 7.x    ,今天到现场发现这次的变频器和上次用的都是ACS800,但是差别很大,很多参数都不一样,最大的区别是这次的变频器一旦切换到DTC模式下,就不停的要求辨识,可是在警告信息出现后,按下启动按钮并没有进入电机辨识的状态,而是过一会有出现要求辨识的警告。

这台变频器应该是一台PUMP CONTROL专用变频器,不知道是否是软件版本与硬件不匹

请高手赐教!

楼主:
还是就是在标准控制模式下,设置好参数变频器在面板控制下启动不了,该为外部控制,外部启动信号输入,听到继电器动作了,DI1 与GND之间存在24V了,但是变频器同样不能启动。

网友A:
组合机床设置好参数变频器在面板控制下启

网友B:
这个还是看说明书吧,ABB的好像有个点击辨识的模式,要设置好参数进行辨识。具体的我也没接触过楼主的那种型号的变频器,所以还是请楼主查查说明书,我想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C:
ABB正确的IDrun步骤:

如果参数值( 组 10 ~ 98) 在运行ID Run 之前被修改过。请检查新设定值是否
满足下列条件:
? 20.01 MINIMUM SPEED < 0 rpm
? 20.02 MAXIMUM SPEED > 80% of motor rated speed
? 20.03 MAXIMUM CURRENT > 100% · Ihd
? 20.04 MAXIMUM TORQUE > 50%
? 确认控制盘在本地控制模式下(在状态行有L 显示)。按 LOC/REM 键进行两种模
式切换。
? 将ID Run 模式设置为 STANDARD 或 REDUCED。

? 按 ENTER 键确认选择,然后会显示下列信息:

? 要启动 ID Run , 按 键。此时 Run Enable 信号必须激活 ( 参见 参数16.01
RUN ENABLE)

你第二个问题,请检查下参数16.01,是不是设置为run enable,假如不是,就无法启动;

然后你的变频器型号写的不对,或者是供应商改过的,标准的变频器型号是这样的--举例说明

ACS800-07-0870-7+H351+R712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的支持!

是42.01和42.04 参数的设置问题。之前拿到的手册是标准控制的,上边没有40    41  42三组参数。

同时现场的应用和默认的PFC控制模式的默认设置不同。修改上述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对:原创军团-江湖走走关于ABB正确的IDrun步骤:如果参数值( 组 10 ~ 98) 在运行ID Run 之前被修改过。请检查新设定值是否满足下列条件:? 20.01 MINIMUM SPEED < 0 rpm? 20.02 MAXIMUM SPEED > 80% of motor rated speed? 20.03 MAXIMUM CURRENT > 100% · Ihd? 20.04 MAXIMUM TORQUE > 50%? 确认控制盘在本地控制模式下(在状态行有L 显示)。按 LOC/REM 键进行两种模式切换。? 将ID Run 模式设置为 STANDARD 或 REDUCED。? 按 ENTER 键确认选择,然后会显示下列信息:? 要启动 ID Run , 按 键。此时 Run Enable 信号必须激活 ( 参见 参数16.01RUN ENABLE) 你第二个问题,请检查下参数16.01,是不是设置为run enable,假如不是,就无法启动;然后你的变频器型号写的不对,或者是供应商改过的,标准的变频器型号是这样的--举例说明ACS800-07-0870-7+H351+R712内容的回复:

变频器喜型号应该是:ACS800 0260-3SR

楼主:
今天调试的时候变频器,设定为固定反向以后,一启动就变为正向,给定参考值以后,有电流但是没有输出频率和转速。电机是堵转了吗,方向改变时软件的问题还是我的设置不对呢?

楼主:
恢复为forward,改变负载相序,启动电机正常运转。

网友(2019-08-17):
我们也遇到了ACS800变频器无法进行辨识运行的情况,原因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