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WinCC flexible的不同版本时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2-08-27):
组态注意事项:
通常,你不能同时在一个系统上安装不同版本的任何软件。
另外,并非所有部门都允许这样更新对象。这需要指定特定的软件版本。
以WinCC flexible 为例,我们将详细考虑下面的问题。

  1. 同时使用WinCC flexible的不同版本有哪些选择?
  2. 如何编辑一个旧项目而无需在新版本软件中保存?
  3. 能否将一个新建项目存为指定项目版本?
  4. 升级系统(传输项目到面板或 PC Runtime)时该注意什么?

注意:

  • 总是在编辑旧项目之前做备份。
  • 如果用一个较新的WinCC flexible版本打开一个旧的WinCC flexible项目,一个备份文件将被自动创建(参考条目 21896449)。

  1. 同时使用WinCC flexible的不同版本有哪些选择?

No.选择
1使用第二台组态计算机。
使用带有不同软件版本的多台组态计算机。
2使用多启动系统。
同一PC上有多个启动分区,各自安装不同软件版本。
3使用ghost镜像。
依据使用软件版本不同,PC上安装了相应的镜像文件。
4使用“虚拟机”(例如VMware Workstation).
通过这个软件,可以在一台计算机上同时使用多个操作系统。相应版本的软件被安装于每个“虚拟机”

注意:
在虚拟机中使用 SIMATIC  软件没有经过测试。
SIEMENS AG  不向在虚拟机中使用的软件提供支持。
使用 “VMware” 需要向微软公司申请相关授权。。

  2. 如何编辑一个旧项目而无需在新版本软件中保存?

No.步骤
1如果在一个较新WinCC flexible中打开一个旧WinCC flexible项目,你会得到一个消息,指出当前组态是用旧版WinCC flexible创建的。
确认该信息后,该项目会被自动转换为最新版本。一个“旧版本”的备份文件将会被创建。
可以编辑该组态文件并用菜单项“项目>另存为版本”保存它。更多信息参考条目33934264

注意:

  • 只能以比该项目文件低一个版本(n-1)存储该组态文件。不能生成“(n-1)”的运行文件并传送到目标设备。
  • 如果使用新版本才支持的功能,则这些功能不能被转换。
  • 若要将(n-1)版本的传送到面板,你需要一个安装了 WinCC flexible “n-1”的系统来打开和生成“被保存的版本”

  3. 能否将一个新建项目存为制定项目版本?

No.步骤
1你可以通过菜单项“项目>另存为版本”保存新建项目。
注意,你只能以比该项目文件低一个版本(n-1)存储该组态文件。不能生成“(n-1)”的运行文件并传送到目标设备。

  4.升级系统(传输项目到面板或 PC Runtime)时该注意什么?

No.步骤
1操作系统更新 (面板):
根据使用的 WinCC flexible 版本,每个操作员面板有一个预先确定的镜像文件(操作系统版本)。
传送组态到操作员面板前,系统会检查面板里操作系统是否为正确版本。
若面板内镜像版本与 WinCC flexible 不符,你会被告知你必须先更新操作系统。
如何升更新操作系统,请参考条目: 19701610
一个关于 WinCC flexible 匹配景象版本和不同操作面板,请参考条目:21742389

注意:

  • OS升级将覆盖所有面板内部用户数据( 配方、口令、授权以及OS设置 )。
    如果你已经在线修改/编辑配方或口令,你可以用“ProSave”软件保存他们,并在OS 升级结束后传回面板。
    使用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备份授权。
  • 通过传输正确的版本镜像,你可以始终保持面板与 WinCC flexible 的版本一致。
2操作系统更新(Panel PCs / PC Runtime 系统):
没有用于Panel PCs / PC Runtime 系统的镜像文件
每个系统上你必须按照适当的 WinCC flexible Runtime 软件。另外,你必须根据版本使用 Runtime 授权。
3常规注意事项:
  • 机器停工期:
    记住,OS 更新需要数分钟(根据不同面板) ,并且后续第一次的组态传输将使用更多时间。
  • 面板上的设置:
    OS更新后,你必须重置之许多设置,例如传输设置。
    你应该重新矫正触摸屏。
    (Control Panel > OP > Touch > Recalibrate)
  • 必备的电缆:
    预先检查面板支持的电缆连接。
    (参考条目: 19109408)
    如果你使用VMware,它不能通过CP5512 或 CP5611 连接(CP 不被 VMware支持)。
    这样你必须使用串口电缆、USB 电缆(参考条目: 19142034) 或以太网电缆(交叉电缆)(参考条目:23800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