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40A伺服驱动器报警AE6 而且 电机嗡嗡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28):
本人初次弄三菱伺服

三菱MR-J2-40A伺服驱动器报警AE6

四个七段数码管,第二个是没有显示的···只显示AE.6

看了说明书也没有AE6这个故障代码呀!

而且 电机嗡嗡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电机振动很厉害的那种嗡嗡响?是的话应该是增益没有调好。

网友B:
急停?EMG与SG之间断开了?

网友C:
E6是急停,EMG和SG之前有没有接好,24V电源有没有接进去

楼主:
再次多谢各位坛友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我也已经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