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柜中电容经常坏?

楼主(2012-08-28):
各位师傅:我公司补偿柜中的电容经常坏,大概使用1年左右时间就坏了,而且刀型熔断器也经常坏!也出现过电容三相电流不平衡的情况!就是两路有电流,一路没有电流!为什么自愈电容会经常坏呢,还有每一路的熔断器也经常坏呢?

网友A:
选型没问题的话就是谐波问题了。

楼主的主要负载是啥东西?可以用表测下谐波含量。

楼主:
HOTEAM说的很有道理!选型应该没问题。我也猜测是谐波的问题,但谐波怎么测量里,更不要说治理了,串联低压滤波电抗器。负载肯定是电动机多了,但电动机采用变频调速的也多,还有车间照明的等,应该是罪魁祸手了。

网友B:
系统含有谐波,系统谐振了

网友C:
1)补偿柜中的电容经常坏且刀型熔断器经常坏,是否存在因用电设备过流或熔断器接触不良拉弧等现象,引起熔断器金属片烧红碳化,上下触片不能完全闭合,从而熔断器失去有效接触功能。过流还引起电容器损坏。

2)电容两相有电流,一相没有电流,不是三相电流不平衡,是一相电容烧坏致使该路电容无电流。三相电流不平衡,应该每相都有电流,只是数值不相等。

3)有谐波会存在谐振也会造成你所描述的现象。是否存在谐波干扰,可通过观察用电设备三相电流值是否波动很大来简要判别三相电流比较平稳,一般受谐波影响较小。

4)补偿柜周边用电负载多,会引起环境温度过高,也会影响电容器寿命。

网友C:
可请专门的谐波测试人员测试下是否有谐波干扰。谐波测试仪可全面、自动地显示用电负载性质、三相电流、三相电压、功率因素、谐波含量等参数,并迅速给出结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HOTEAM说的很有道理!选型应该没问题。我也猜测是谐波的问题,但谐波怎么测量里,更不要说治理了,串联低压滤波电抗器。负载肯定是电动机多了,但电动机采用变频调速的也多,还有车间照明的等,应该是罪魁祸手了。

既然负载大多是变频,那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谐波所致了。

您在哪个城市?如果不远的话可以安排我司技术人员免费上门检测。

我们治理谐波是非常有优势的。

网友D:
电容器选0.48KV的,不论什么情况都不能使用0.4KV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容器选0.48KV的,不论什么情况都不能使用0.4KV的。

我跟李工想法差不多,就地补偿的以前电容器电压选择400V,经过使用老是出现缺相运行,现在选择525V,配电房的集中补偿的改成成套的带滤波和电抗器的电容器。电容器的电压等级稍微选择的高一点果然有好处,但是,谐波是自愈电容损坏的主要罪魁祸首,串联低压滤波电抗器有很好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HOTEAM说的很有道理!选型应该没问题。我也猜测是谐波的问题,但谐波怎么测量里,更不要说治理了,串联低压滤波电抗器。负载肯定是电动机多了,但电动机采用变频调速的也多,还有车间照明的等,应该是罪魁祸手了。 既然负载大多是变频,那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谐波所致了。您在哪个城市?如果不远的话可以安排我司技术人员免费上门检测。    我们治理谐波是非常有优势的。

离的远了,不方便!我是江苏镇江的。我以前叫凡心无痕,后来凡心无痕的号无法使用了(密码输入不正确),就从新申请了这个。我有你QQ号的。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电容器选0.48KV的,不论什么情况都不能使用0.4KV的。 内容的回复:

李老说的很有道理!应选择0.45KV或者更高的0.525KV的。但柜子是设计院设计的,相关单位施工的,所以我们也不好擅自改动。但如果换上新的0.4KV的还是经常坏,我们就再改0.45或者0.5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补偿柜中的电容经常坏且刀型熔断器经常坏,是否存在因用电设备过流或熔断器接触不良拉弧等现象,引起熔断器金属片烧红碳化,上下触片不能完全闭合,从而熔断器失去有效接触功能。过流还会引起电容器损坏。2)电容两相有电流,一相没有电流,不是三相电流不平衡,是一相电容烧坏致使该路电容无电流。三相电流不平衡,应该每相都有电流,只是数值不相等。3)有谐波会存在谐振也会造成你所描述的现象。是否存在谐波干扰,可通过观察用电设备三相电流值是否波动很大来简要判别。三相电流比较平稳,一般受谐波影响较小。4)补偿柜周边用电负载多,会引起环境温度过高,也会影响电容器寿命。

分析的有条理、有道理!那请问,两相有电流,一相没有电流的电容器还可以用吗?如果使用会有哪些害处?

网友F:
绝大部分情况是谐波过大,增加电抗器。但电抗器会引起压升,所以电容器要选择0.45以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网友C 的回复内容:1)补偿柜中的电容经常坏且刀型熔断器经常坏,是否存在因用电设备过流或熔断器接触不良拉弧等现象,引起熔断器金属片烧红碳化,上下触片不能完全闭合,从而熔断器失去有效接触功能。过流还会引起电容器损坏。2)电容两相有电流,一相没有电流,不是三相电流不平衡,是一相电容烧坏致使该路电容无电流。三相电流不平衡,应该每相都有电流,只是数值不相等。3)有谐波会存在谐振也会造成你所描述的现象。是否存在谐波干扰,可通过观察用电设备三相电流值是否波动很大来简要判别。三相电流比较平稳,一般受谐波影响较小。4)补偿柜周边用电负载多,会引起环境温度过高,也会影响电容器寿命。分析的有条理、有道理!那请问,两相有电流,一相没有电流的电容器还可以用吗?如果使用会有哪些害处?

过奖了。电容损坏常见完全击穿和无容量,电容击穿说明有电流流过,根据你的现场情况描述,一相没电流有可能是电容器无容量。电容无容量就不能进行充放电,电容器电压将为零,电流也就为零了。如果继续使用一般没有害处,只是起不到无功补偿的作用了。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H(2013-02-16):
补偿柜一般都有电抗器滴,个人倒是觉得可以将补偿动作的时间适当延长试试,另外检查一下控制器的设置,特别是电感的变比之类的,看有跟实际不符的没有,这很重要,好运

网友I:
支持!希望发表更好的文章!

网友J:
还有一个就是,是不是采用电容专用接触器,比如CJ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