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218PLC的模拟量如何读取

楼主(2012-08-28):
施耐德的PLC M218系列内置模拟量模块,如何编程从里面读取数据

网友A:
手头上有218相关手册么?先看看。。。

网友B:
M218是一体机   怎么会内置模拟量   外配的吧

网友C(2012-11-12):
可以自己写一个:

-- AI转工程值

FUNCTION AItoP : real
VAR_STAT
 En: bool;
END_VAR
VAR_INPUT
 iAI: int;
 iPLow: int;
 iPHigh: int;
 rPLow: real;
 rPHigh: real;
END_VAR
VAR_OUTPUT
 rVal: real;
END_VAR
VAR
 iTmp: int;
 rTmp1: real;
 lTmp1: lint;
 lTmp2: lint;
 rTmp2: real;
END_VAR

-- ST程序

lTmp1:=INT_TO_LINT(iAI-iPLow);
lTmp2:=INT_TO_LINT(iPHigh-iPLow);
rTmp1:=LINT_TO_REAL(lTmp1);
rTmp2:=LINT_TO_REAL(lTmp2);
rVal:=rTmp1/rTmp2*(rPHigh-rPLow)+rPLow;

网友D(2013-04-07):
在GVL中直接声明变量就可以了,

比如:    PressureActual-1     AT      %IW1    :   INT     ;        // 压力实际值1

                 PressureActual-2    AT      %IW2    :   INT     ;        // 压力实际值2

网友D:
这样,变量PressureActual-1和 PressureActual-2 显示的就是两个内置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实际数值。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哦,写错了。应该是这样子的:

 PressureActual-1     AT      %IW2    :   INT     ;        // 压力实际值1

  PressureActual-2    AT      %IW3    :   INT     ;        // 压力实际值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