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编码器的差分信号转换成单端信号供给PLC高速计数

楼主(2012-08-28):
本人使用台达的PLC-ES2和伺服驱动器A2,想从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信号输出到PLC的X0/X1上进行计数,由于伺服驱动器给出来的是差分信号,而我的PLC采用的是NPN型的输入方式,请教怎么做信号转换接口?有什么转换电路之类的和转换方案的请指教啊,跪谢啊。

网友A:
这个,我去年做过,用双路高速差分转换器就行,当时用的是国产的(上海蓝瑟机电的MHM-06O的),看你的描述也应该用这款,也就几百块钱。。。

网友B:
自己搭板子好了啊,差分转单路 再74hc14整形 转24v 成本轻的很,,,

网友C:
脉冲频率不高的话直接用光耦转换就行了。

网友D(2012-10-09):
好像直接用的话应该也没有多大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