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源常见问题及UPS参数

楼主(2012-08-28):
电力电源常发生哪些问题?  有一个常见的错误概念,认为我们使用的市电,除了偶尔发生的断电事故,是连续而且恒定的,其实不然。市电系统作为公共电网,上面连接了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负载,其中一些较大的感性、容性、开关电源等负载不仅从电网中获得电能,还会反过来对电网本身造成影响,恶化电网或局部电网的供电品质,造成市电电压波形畸变或频率漂移。另外意外的自然和人为事故,如地震、雷击、输变电系统断路或短路,都会危害电力的正常供应,从而影响负载的正常工作。根据电力专家的测试,电网中经常发生并且对电脑和精密仪器产生干扰或破坏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1.电涌(power surges):是指输出电压有效值高于额定值110%,而且持续时间达一个或数个周期。电涌主要是由于在电网上连接的大型电气设备关机时,电网因突然卸载而产生的高压。

2.高压尖脉冲(high voltage spikes):是指峰值达6000v,持续时间从万分之一秒至二分之一周期(10ms)的电压。这主要由于雷击、电弧放电、静态放电或大型电气设备的开关***作而产生。

3.暂态过电压(switching transients):是指峰值电压高达 20000V,但持续时间界于百万分之一秒至万分之一秒的脉冲电压。其主要原因及可能造成的破坏类似于高压尖脉冲,只是在解决方法上会有区别。

4.电压下陷(power sags)是指市电电压有效值介于额定值的80%至85%之间的低压状态,并且持续时间达一个到数个周期。大型设备开机,大型电动机启动,或大型电力变压器接入都可能造成这种问题。

5.电线噪声(electrical line noise):是指射频干扰(RFI)和电磁干扰(EFI)以及其它各种高频干扰。马达的运行、继电器的动作、马达控制器的工作、广播发射、微波辐射、以及电气风暴等,都会引起线噪声干扰。

6.频率偏移(frequency variation):是指市电频率的变化超过3Hz以上。这主要由应急发电机的不稳定运行,或由频率不稳定的电源供电所致。

7.持续低电压(brownout):是指市电电压有效值低于额定值,并且持续较长时间。其产生原因包括:大型设备启动和应用、主电力线切换、启动大型电动机、线路过载。

8.市电中断(power fai1)是指市电中断并且持续至少两个周期到数小时的情况。其产生原因有:线路上的断路器跳闸、市电供应中断、电网故障。

UPS的使用情况?

A.负载的选择

  并非所有的电器设备都需要使用UPS,同样,UPS也并非适用所有电器设备。用户在选择UPS的负载时,主要应考虑大小、负载装置的特性、负载装置的重要程度以及不良电力对负载的影响程度。

1.负载装置的特性

  交流负载的供电方式一般分为单相和三相两种。小功率负载,功率从几百VA100KVA,一般采用单相供电方式,选用单相输出的UPS;而大功率的负载,功率从几十KVA1000KVA,多采用三相供电方式,因此需选用三相输出的UPS

  负载类型一般可分为电阻性、电感性、电容性等线性负载与内含整流电路的非线性负载(又称整流性负载)。电脑及其外围设备多为非线性负载。UPS 适用于电阻性负载及带容性的整流性负载。感性、容性负载等非线性负载启动都有冲击电流,电脑等整流性负载即使是在正常运行时,其峰值因数也有2~3,即电流的峰值为其有效值的2~3倍,因此在选用UPS时应考虑到这一特性,应给UPS留一定的余量。对于某些功率因数较低的感性负载如空调机等,因其启动电流相当大,可达其额定值的5~7倍,并且频繁启动,因此一般中小型UPS不适用,除非留有足够的余量。

2.不良电力对负载的影响

  参见为什么要使用UPS

3.负载大小与UPS容量计算

  一般电器负载都会标称其额定功率或额定电流及功率因数等参数,但由于不同类型的负载差异较大,而总功率不能够差异较大,故总功率不能够简单的相加而应该求其矢量和。好在一般情况下,用户负载大多为电脑设备,其功率因数在0.65~0.7之间,因此可以将各个负载的额定功率累加求出总功率,而个别其他类型的负载如打印机等,可以按启动大小将其额定功率乘以一系数再计算进去。根据负载总容量的UPS,一般可以按以下公式选择:

  UPS容量>= 负载容量÷0.8即负载容量应为UPS额定容量的80%以下。选择80%负载主要是考虑到负载启动的冲击电流以及用户今后扩容的需要。

B.放电时间的配置

  停电后UPS是依靠电池储能供电给负载的,标准性UPS本身机内自带电池,在停电后一般可继续供电几分钟至几十分钟,而长效型UPS配有外置电池组,可以满足用户长时间停电时继续供电的需要,一般长效型UPS满载配置时间可达数小时以上。

  一般长效型UPS备用时间主要受电池成本、安装空间大小以及电池回充时间等因素的限制。一般在电力环境较差,停电较为频繁的地区采用UPS与发电机配合供电的方式,。当停电时,UPS先由电池供电一段时间,如停电时间较长,可以启动备用发电机对UPS继续供电,当市电恢复时再切换到市电供电。

C.电池供电时间计算

  电池供电时间主要受负载大小、电池容量、环境温度、电池放电截止电压等因素影响。一般计算UPS电池供电时间,可以计算出电池放电电流,然后根据电池放电曲线查出其放电时间。电池放电电流可以按以下经验公式计算:

  放电电流=UPS容量(VA)×功率因数/电池放电平均电压×效率

  如要计算实际负载放电时间,只需将UPS容量换为实际负载容量即可。

DUPS的安装

  UPS安装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UPS系统今后的长期运行,尤其是大中型UPS,因此大中型UPS在规划到安装过程中都应该规范。一般来讲,UPS在安装时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

  电网情况、负载容量及特性、使用环境、接地情况、配线及开关容量等。

1.电网情况

  主要包括电网电压波动范围、停电频率等以确定UPS备用时间的配备。如有必要可以在UPS前极增设其他保护措施。

2.使用环境

  温度:要求为0℃~40℃
  湿度:要求为
10%~90%
  落尘:UPS周围环境要保持清洁,这样可以减少有害灰尘对UPS内部线路的腐蚀

  结构:UPS长延时配置时,电池可能较重,此时应考虑地板承重问题空间大小,
     保证UPS进行维护时,工程人员有一定的施展空间

3.接地情况

  在电脑系统中为了确保电脑系统稳定可靠工作,防止寄生电容耦合干扰,保护设备及人身安全,因此必须要有良好的接地系统。在接地系统中以接地电阻来表示接地好坏,一般接地电阻小于较为理想。

            根据停电后使用的时间长短,价格也不相同,时间短的相对便易,得200左右,时间长的有500多的,甚至有1000多的,根据自己的用途选购了/

使用电力稳压器会导致电脑损坏吗?????????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高品质的计算机电源都具有在一定范围调压的功能,在适当的电压波动范围内,电源可以保障电脑元件正常运行。加装了稳压器后,虽然解决了电压不稳的问题,但市电电压一旦不稳,稳压器就会进行一次调整性的切变动作。

      而这个切换动作常常会使电网中产生一个高频的电磁脉冲,这个脉冲极易突破计算机电源的整流电路而冲击电源的变压部分或主板,轻则会造成计算机死机或重新启动,重则会造成主板等器件损坏。因此一般最好不要使用电力稳压器,

     如果当地的电压波动很大,可以考虑购置一台计算机专用的UPS后备电源,以消除电网对计算机的影响。(

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电脑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但由于一些地方的电压不够稳定,许多家庭便为电脑配置了电力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