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频器带小电机需要修改参数吗?

楼主(2012-08-28):
手头有个0.75KW变频器和一个0.4KW电机,变频器有没有针对这个电机需要修改的参数?

网友A:
肯定有,首先是电机的参数。

网友B:
当然有参数了。。。要修改成和电机匹配的参数,看一下说明书嘛。

网友C:
当然有参数了。。。要修改成和电机匹配的参数,看一下 你的变频器的 说明书

网友D:
其实用起来也无妨,放大一档用没什么的

网友E:
如4楼所说的,不用改变都可以

网友F:
楼主的变频器难道没有自学习????????、

网友G:
修改一下过载保护就可以了!主要是保护电机。

网友H: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