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上电显示F 100故障维修总结

楼主(2012-08-28):
本文讨论的是AB22C-D038A103变频器的检修过程和故障分析。供大家参考。

  上海津信变频器技术服务中心最近收到AB22C-D038A103变频器,客户反映是该变频器上电显示F100故障,无法复位。

  检查过程:

  将该变频器拆开,检查变频器的整流模块、逆变模块,测试二极管特性好。将变频器送电,显示F100,无法复位。判断控制卡损坏。

  故障原因分析:

  根据该故障的解释,F100解释:从板卡上读取的校验和计算的校验和不匹配。我们推测出现故障的原因可能只有1种:变频器的控制卡损坏。

  根据说明书上的故障排除办法:将参数P041设置成选项1(恢复出厂设置)。重新将变频器的电源切断,然后等变频器操作面板没有显示后,重新将变频器电源送上。但是变频器还是显示F100故障。

  仔细检查控制卡,发现控制卡上有很多油污,并且有很多粉末状的物体附着在机器的表面。

  维修过程:

  该变频器整体全部拆卸,变频器内部板卡非常脏,并且在模块、电容上附着许多粉末状物体,清洁后,更换新的控制卡,安装好变频器,测试二极管特性正常。给变频器送电,开机、输出电压平衡,带负载到额定电流,变频器发热也正常,该变频器修复。

  经验总结:

  上海津信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根据多年来对AB变频器检修经验,得出结论:此故障是由于变频器变频器控制卡太脏的原因导致。一般客户对于变频器外围使用环境很不注意,导致变频器内部非常脏,从而导致增加了变频器故障率。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   偶来学习了

楼主:
相互学习,相互指教,好东西大家分享

网友B:
不错不错,挺实用的!

网友C(2021-04-02):
没有什么用!主板(CPU)坏了!楼主也是从别处乱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