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传送指令

楼主(2012-08-28):
西门子s7-200怎么把加减计数器中的数传送到另一个计数器中作为第二个计数器的数值?

网友A:
直接读取该计数器的当前值 或者用中间存储单元中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用中间存储单元中转一下?

都可以...我就是想用计数器里面的那个数...

把那个数传到另一个计数器里当pv值用

网友C:
      可以这样做:将第二个计数器的PV输入值设为一字存储器(如VW20),再将加减计数器的计算结果输出:给VW20即可。见下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做:将第二个计数器的PV输入值设为一字存储器(如VW20),再将加减计数器的计算结果输出:给VW20即可。见下图示:

十分感谢...我就是想知道..下面引脚那个到底写什么...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