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9000系列矢量变频器技术问题

楼主(2012-08-28):
各位高手 :

      你们好!
      我买了一个WS9000系列矢量变频器0.4-1.5KW单相220V系列变频器,
       变频电机参数:200w、220v、1.0A、60HZ、
        现在,我想做一个可控制(上、中、下),三个方向,到位就停止工作,
      1、我要如何设置变频器数据?
      2、需要什么配件?
      3、能帮我设计个电路图吗?

           希望回复!
           谢谢!

网友A:
要是老师布置的作业,还是自己多动脑好。

可以借鉴一下电梯控制。

网友B:
首先需要一个PLC作为控制核心,然后上中下三个限位开关,通过限位开关来判断电机何时停止何时运转。设置变频器外部端子作为启停信号,频率来源可以自己先利用面板设置。然后一些基本参数什么额定电压,额定频率,电机参数等等。可以参考变频器使用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