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连接计算机和PLC以太网2

楼主(2012-08-28):
实验步骤

1)  开启 ADSL ModemRouter功能,在设定过程中填写VCI/VPI的值,另外要设定PPP功能。具体设定步骤如下:

(操作系统WIN2000下)

楼主:
在本机网卡上设置IP地址192.168.1.2;网关192.168.1.1DNS 202.96.209.133 202.96.209.5

楼主:
通过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192.168.1.1,然后在弹出的界面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都为大写ZXDSL

楼主:
选择PPP方式,然后再选择“添加”。

楼主:
进入PPP接口 - 添加

楼主:
根据ISP提供的ADSLVPI/VCI参数,对应的interface值设置相应参数

楼主:
ATM VC
选择前面所对应的Lower Interface,我这里选的是aal5-3Status选择StartOnData,意思为当有数据需求时才拨号上网。Protocol采用PPPoE方式  Use DNS:选择Enable  Default Route Enable打开路由模式Default RoutePAPLogin NamePassword:拨号的用户名和密码,其他为默认值,然后确认关闭。

楼主:
选择ADMIN-------- Commit & Reboot----------------- Reboot from last configuration,保存并重启。

楼主:
回到Routing----------PPP-------可以看到连线状态Link Up,就OK了。路由设置完毕。可以看到ISP分配给的动态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