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器功率计算

楼主(2012-08-28):
每一个加热器都是1KW, 四个加热器并联接入三相四线制的380V电源的AB相(加热器组1);另外四个加热器并联接入BC相(加热器组2);另外四个并联接入AC相(加热器组3)。那么,该条回路计算的线电流是多大呢?

我认为是:1000W*4/380V*1.732=18.23A。然后就可以按照这个电流选择断路器接触器或者电缆截面了。

如果又加了3组加热器,那么总的线电流就是18.23*2=26.46A。

不知这样计算是否正确?

网友A:
必须搞清加热器工作电压是220V还是380V的,接3相220V加热器采用星形接法,380V加热器采用角形接法。

网友B:
对 正确 应该是这样算的

网友C:
对这个好像有点遗忘了,希望能看到更详细的解答

网友D:
采用的是三角接法相电流I=1000*4/380=10.53,线电流乘1.732.如采用星型接法I=1000*4/220=18.23.可通过测量电流值验证一下。

网友E: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应该讨论一下

我认为是这个结果偏大了   1000W*4/380V*1.732=18.23A,

加热器就是电阻么

电阻并联的情况下,阻值会变小的

R=U方/P=380X380/1000W=144.4

并联以后阻值为144/4=36.1

U/R=380/36.1=10.52A

如有不对,请老师指出

网友F:
   加热器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不知额定电压是多少?如是单相,电压应是220V吧,应接A、B、C三相任意相与中性线;如是三相,应根据加热器每相负载的额定电压与电源线电压的关系,确定是按星形连接还是三角形连接。“四个加热器并联接入三相四线制的380V电源的AB相(加热器组1);另外四个加热器并联接入BC相(加热器组2);另外四个并联接入AC相(加热器组3)”,有这种接法吗?

网友G:
我一般都是这样算,不知道对不对,

电机一般标出的功率一般都是有功功率P

I=P/1.732*U*cos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热器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不知额定电压是多少?如是单相,电压应是220V吧,应接A、B、C三相任意相与中性线;如是三相,应根据加热器每相负载的额定电压与电源线电压的关系,确定是按星形连接还是三角形连接。“四个加热器并联接入三相四线制的380V电源的AB相(加热器组1);另外四个加热器并联接入BC相(加热器组2);另外四个并联接入AC相(加热器组3)”,有这种接法吗?

有啊,供货商的图纸就是这么接的,可能你说的接法更专业和标准吧。

网友I:
三相电加热一共12个千瓦,根据经验公式一个千瓦1个半电流,所以线电流为12*1.5=18A。

网友J:
电加热器额定电流计算:三相380V,功率(kw)数乘以1.5。你一共三组,每组四个,共12kw,那么电流大概就是12×1.5=18A。

网友F:
楼主算的回路线电流1000W*4/380V*1.732=18.23A,是当加热器为三相电器时,接于三相电路的每一回路电流值。你说加热器接两相电压,恐怕不能套用P=3U线I线COSΦ来计算电流,因为它只适用于单相或三相对称电路。能否上传供货商提供的接线图纸,好加以分析,共同探讨。

楼主:
对:世猫关于楼主算的回路线电流1000W*4/380V*1.732=18.23A,是当加热器为三相电器时,接于三相电路的每一回路电流值。你说加热器接两相电压,恐怕不能套用P=√3U线I线COSΦ相来计算电流,因为它只适用于单相或三相对称电路。能否上传供货商提供的接线图纸,好加以分析,共同探讨。 内容的回复:

因为我是三组加热器,其实可以等效于角形接法。

网友K:
    如果加热器工作电压=380V、功率=1KW,将4个加热器为一组接在AB、BC、CA的线电压上是可以的,即进行角接3相负载。此时总消耗功率=12KW,据P=√3*Ue*Ie,线电流Ie=12000÷(√3×380)=18.2 A。你算的结果对,但式中用4000不对(可能笔误)。

   又加了3组加热器,那么总的线电流就是18.23*2=26.46A。也是对的。

   但如果加热器工作电压=220V、功率=1KW,就不能进行角接,因为角接后加热器电压为380V功率将增大3倍,会烧毁的。

网友L:
其实什么算法都有点扯,(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最简单的办法 万用表搭一下你的加热管两端(量电阻),P=I*I*R  求出I就好了 这个办法比较实在

网友M: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应该讨论一下我认为是这个结果偏大了   1000W*4/380V*1.732=18.23A,加热器就是电阻么电阻并联的情况下,阻值会变小的R=U方/P=380X380/1000W=144.4并联以后阻值为144/4=36.1U/R=380/36.1=10.52A如有不对,请老师指出

回答正确,但是,你计算结果就是少了个√3的问题,10.52×1.732≈18.23  答数还是18.23A没错啊?!

网友N:
加热器实际上就是电阻,每个功率相加就是总功率.

楼主:
对:腚海神针关于加热器实际上就是电阻,每个功率相加就是总功率. 内容的回复:

接法不一样,得到的电流是不一样的。就像一台电机,比如功率是7.5KW,那么星接和角接进同样的供电系统,电机绕组上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O(2012-10-24):
好像最终都回到最简单的计算方式啦。三相用电电流计算 :总功率/电压*1.732这个公式基本通用哈。

网友P:
18.23*2=26.46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