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人机在电脑上能通讯吗?

楼主(2012-08-29):
请问,用台达的PLC软件与台达的人机软件能在电脑上通讯吗?

网友A:
台达PLC用的是RS232或RS485,台达人机用的是USB;据说不能同时通讯!除非使用带“穿透功能”的人机才行。

网友B:
楼上正解~~~~台达的程序相对简单,在电脑上通讯也没有那个必要。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台达PLC用的是RS232或RS485,台达人机用的是USB;据说不能同时通讯!除非使用带“穿透功能”的人机才行。 内容的回复:

感谢您的回复,不过您说的这个穿透功能,好像台达的人机都带这种功能。我想问的是在电脑上人机和PLC能不能用软件通讯

网友C:
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构思,电脑上人机,PLC离线模拟连接。

等高手。。。。。。。。。。

网友D:
人机界面在线模拟,需要PLC实体机,即PC中使用HMI软件可以将PC做为HMI使用。

网友E:
“电脑上人机和PLC能不能用软件通讯 ”有高手吗?我想知道

楼主:
我就是听一位工程师说的,我就记住一句用拐角定义,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知道是怎么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