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如何用宏指令做比较切换画面

楼主(2012-08-29):
大侠们,小弟想问这个程序如何用宏指令给两个数值($M20和$M30)做比较  用一个按钮触发  如果结果$M20>$M30,那么就从初始画面跳到第2个画面(报警画面),如果$M20<$M30或$M20=$M30,那么按了按钮就没用  还是停留在初始画面

PS:$M20和$M30里面的数值是常数   两个寄存器里面的内容都是通过其他许多寄存器通过计算得出的结果

网友A:
在按钮的执行后巨集里写比较宏指令IF $M20>$M30,就将要跳转的画面页码赋到储存页码的暂存器里。

储存页码的暂存器在人机界面编辑软件的选项》控制地址里设定。如果设定位人机界面内部地址例如$0,

那么$0=2,人机界面页面就跳到第二页。

网友B:
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命令,长度设成1!状态区地址默认是PLC的D10,当然也可以改成其他的。

运行后宏:跳转至 ?# 画面

IF $M20 > $M30
(1@D10) = 2

ELSE
(1@D10) = 1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