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

楼主(2012-08-29):
以前安装了PLCSIM,使用一段时间后,因为XP系统重新备分还原之后,不能使用,卸载之后重新安装就出现上面提示。

请哪位大侠告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应该是PLCSIM未卸载干净重装造成的。

网友B:
卸了再装试试,具体还是等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C:
一般备份系统的时候备份空系统就可以了吧,有些西门子软件备份还原后不太好用的。

网友D:
卸载干净后重启电脑重新安装  卸载不干净可以用软件卸载

网友E:
用360清理一下注册表

楼主:
是卸载了重装出现了这个提示。不知道是不是要把STEP 7 也要卸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360清理一下注册表

谢谢!用360清理了一下注册表,还是不行。

网友F:
安装专业版的STEP7就自带PLC-SIM仿真软件,不是清理注册表的问题,你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1、操作系统最好不要使用GHOST版操作系统;

2、安装时先安装STEP7软件以免和其他软件有冲突安装不成功。

网友F:
如果是一直重启的话,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找到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项目,并删除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一直重启的话,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中找到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项目,并删除它。

我也试过,但是注册表里面显示的是什么QQ内容的。就没敢删。

谢谢各位!现在重新安装好了,是C盘里面有一个信息的文件夹没有删除。。以为只删除PLCSIM就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