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通过以太网读取S7-300PLC的程序

楼主(2012-08-29):
型号是:CPU319-3 PN/NP,知道MAC地址(如果不知道IP地址的情况下),向各位大侠请教下用以太网线如何读取PLC程序,最好能用图片说明,不甚感激,谢谢!

网友A:
 IP 地址不知道???但要知道网关地址也行呀

1,设置 PG/PC 的为以太网通讯方式

2,将 PG 电脑的网关设置成与你 PLC 同一网关的地址段

3,再可打开 S7 软件按<深入汇出>一书操作读取 PLC 硬件组态和程序

网友B:
在step7的PLC菜单里有一个编辑以太网节点的选项,自动扫描MAC地址,设置临时IP,就OK了。

PN的功能非常强大,好好用吧。

楼主:
对:青青子衿关于在step7的PLC菜单里有一个编辑以太网节点的选项,自动扫描MAC地址,设置临时IP,就OK了。PN的功能非常强大,好好用吧。内容的回复:

我试过这个办法,但扫描不出MAC地址,也许是方法不对,下午我再去试试,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 地址不知道???但要知道网关地址也行呀1,设置 PG/PC 的为以太网通讯方式2,将 PG 电脑的网关设置成与你 PLC 同一网关的地址段3,再可打开 S7 软件按<深入汇出>一书操作读取 PLC 硬件组态和程序

谢谢您的认真回复,但只设网关貌似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青青子衿关于在step7的PLC菜单里有一个编辑以太网节点的选项,自动扫描MAC地址,设置临时IP,就OK了。PN的功能非常强大,好好用吧。内容的回复:我试过这个办法,但扫描不出MAC地址,也许是方法不对,下午我再去试试,非常感谢。

还是扫描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