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对地为什么会有110V电压

楼主(2012-08-29):
今天把开关拉拉之后 摸到零线 感觉麻辣一下 那表一量大地和零线竟然有110v的电压这是为什么啊 球老师给说说

网友A:
还真有这样情况?

这个问题,你要问刘大湿,他对这个颇有研究,一定要认真看完下面这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8/2012081310395600001-1.shtml

停电进行维修时电击事故的起因(N线带危险电压的原因)

停电进行维修时电击事故的起因

        过去电器维护室(时)只用三级(极)开关断开三根相线,维护人员常因触及带危险电压的中性线而受到伤害,不少同志认为中性线上的危险电压室(是)因流过中性线的过大的三相不平衡电流导致的电压降引起的.其实不然,因为线路的总电压降通常不大于线路标称电压的,即,而中性线上的电压降又仅占一部分,所以不论三相电压如何不平衡,中性线上的电压降不可能大于接触电压限值而引起电击事故,这一理由不能成立.

        其实中性线上的危险电压另有来源,如雷电在线路感应的顺态高频过电压;又如配电变电所(特别是大接地电流电网中的变电所)高压侧接地故障,因共用接地极在低压电路上导入的暂态工频过电压;以及因断零引起的中性线上的的持续工频危险电压等;但发生机率最高的中性线危险电压室(是)低压相线故障接地引起的,如图1中所示,它是由接地故障电流在变电所接地电阻上的电压降所引起的,图中值越大,故障接地电阻越小,中性线上的值越大,当的比值大于0.29时,即可大于50V,最大可达百伏左右.发生这种接地故障时,线路故障往往不切断电源以避免众多用户大面积停电,这就给维修人员带来潜在的电击危险.

小结一下:四极开关有“断零”危险,可能损坏设备,应慎用。具体应用请查阅相关规范。但是不能说四极开关是错误产品,有的场合(TT系统)必须用四极开关,尤其民用领域。

有总等电位连接的TN-S系统和TN-C-S系统 ,检修时N线可以不断,必须用3 极开关。

 你可以自行百度“慎用四极开关” 王厚余写的。

网友A:
首先 检查你的供电系统 是不是TN-S 或TN-C-S?

       其次 检查等电位连接正常吗?

网友B:
     如果零线和大地出现的电位差太大,这只能证明零线的接地电阻太大,或者,是零线线径太细,再或者是零线上接头太多并且有接触不良等等现象的存在。在正常的零线回路中,零线与大地的电位差应该是很小的,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正式有什么规程规定,零线与大地的电位差限制在什么范围,但是,根据我四十多年的现场实际经验,大凡我检测到零线与大地的电位差超过20V时,我对这种故障的分析判断基本没有错过,只要把零线与大地的电位差将下来,故障就自然消除,危险也跟着消除。如果供电距离不是太远,300-500米或者再远,偏单相用电多,零线截面是相线截面的一半,那么,这个零线上的电流确实很大,这个零线与大地的电位差就是电压取决于零线的电流与导线的电阻值有关,解决这个电阻值问题,就是排除以上问题。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和怎么多年实际工作的应用经验。

网友C:
领先接触不良了,我也老是提醒电工同事们,永远不要让零线经开关。

网友A:
如果是零线因为接触不良造成 零线电阻变大,同时零线有流过大电流,在零线电阻上产生大约110V的压降,那么单相负荷还能正常工作吗(宽电源电压的设备除外)。

网友A:
可以坚持 零线不进开关。同时必须坚持 供电系统是TN-S 或TN-C-S,而且建筑物总等电位连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