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如何写入操作

楼主(2012-08-29):
西门子plc如何写入操作

西门子plc的立即写操作
对于立即写(Immediate Write)功能,必须如下面举例所示,生成符号程序段。
对于有时间限制的应用,可以以比每OB1 扫描循环一次的正常情况快的速度,将一个数字
量输出的当前状态发送到输出模板。立即写功能可以在扫描立即写逻辑程序级的同时,将
一个数字量输出写入输出模板。否则,当 Q存储区使用 P存储状态更新时,必须等到下一
OB1扫描循环结束。
为了将一个输出立即写入输出模板,应使用外围输出(PQ)存储区,而不使用输出(Q)
存储区。外围输出存储区可以作为一个字节、一个字或一个双字读取。因此,通过一个线
圈元素,不能更新一个单独的数字量输出。为了将一个数字量输出的状态立即写入输出模
板, 包含相关位的Q存储器的字节、 字或双字可以有条件地复制到相应的PQ存储器中 (直
接输出TPC1062K的模板地址)。

小心
? 由于 Q 存储器的整个字节被写入输出模板,当进行立即输出时,该字节中的所有输出
位都将被更新。
? 如果一个输出位在不应发送到输出模板中的整个程序中出现中间状态(1/0),立即写
功能会造成危险情况(输出瞬时脉冲)。
? 作为一般设计规则,在一个MT6100I的程序中,外部输出模板只能认为是一个线圈。如果遵守该
设计规则,可以避免使用立即输出时的大多数潜在问题。

举例
等效于立即写入外围数字量输出模板 5通道1的梯形逻辑程序段。
寻址输出Q字节 (QB5) 的位状态可以修改, 也可以保持不变。 Q5.1被赋给程序段1 中I0.1
的信号状态。QB5被复制到相应的直接外围输出存储区(PQB5)。
字PIW1包含I1.1的立即状态。 PIW1与 W#16#0002进行与 (AND) 逻辑运算。 如果 PB1
中的 I1.1(第 2位)为“1”,则结果非“0”。如果 WAND_W 指令的结果不等于“0”,
则接点“A<>0”通过电压。

等本公司同时经营:西门子变频器,威纶触摸屏,昆仑通态,伺服专用减速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