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 编程软件中PIDE指令的使用

楼主(2012-08-29):
RSLogix5000 编程软件中PIDE指令的使用

RSLogix5000 V13.0以上编程软件版本中在FBD块中提供一指令PIDE,中文名称为增强型PID控制指令,采用速度增量算法,区别于传统梯形图指令PID(位置增量算法)。PIDE指令自带自整定功能,在PIDE指令手动模式下,可以通过自整定来确定PID、参数,减少PID参数调节的时间,另外在自整定前,其PV类型可选(流量、压力、温度、位置等)。现将指令用法作一简要说明,以下所有图片均来源于测试工程截图。

创建一个工程,

1:创建工程

TypeCPU型号

Revision:程序版本号

Name:工程名字

Description:工程描述

Chassis Type:机架类型

SlotCPU所在机架槽号(机架槽号编号从0开始)

Create In:工程保存位置

1、  创建一周期性任务,如图2所示:

2:创建周期性任务

Name:周期性任务名称

Description:周期性任务描述

Type: 任务类型(周期性/时间)

Period:任务周期时间

Priority:优先级(数值越小,优先级越高)

Watchdog:看门狗时间(任务周期时间的2~3倍)

1、  创建程序组,如图3所示:

3:创建程序组

Name:程序组名称

Description:程序组描述

Schedule in:程序组所在任务

1、  创建程序段

4:创建程序段

Name:程序段名称

Description:程序段描述

Type:程序段类型(梯形图、功能块等)

In Program or Phase:程序段所在程序组

1、  打开程序段,添加PIDE指令,如图5所示:

5:添加PIDE指令

PIDE_01: 指令名称,添加指令时自动生产,可更改

Autotune Tag:自整定标签

1、  修改PIDE指令参数,使之符合使用要求,如图6所示:

6PIDE参数设置

个人推荐使用的参数:

EnableIn:指令使能

PV:过程反馈变量,标度变换之后

PVEUMaxPV上限,标度变换之后

PVEUMinPV下限,标度变换之后

SPCascadeSP远控设定值

SPHLimitSP设定值上限

SPLLimitSP设定值下限

CVInitReqCVEU初始设定请求(1有效)

CVInitValueCVEU初始设定值

CVInitReqCVInitValue实现PIDE无冲击启动,相当于PID指令中的INHOLDINHOLD VALUE

CVProg: CV手动输出值

CVEUMaxCVEU上限,最大值对应100%CV

CVEUMinCVEU下限,最小值对应0%CV

CVHLimitCV上限

CVLLimitCV下限

PGainP参数

IGainI参数

DGainD参数

AllowCasRat:远控允许

ProgProgReq:编程编程请求,手动到自动或者自动到手动切换时,需要置位此位

ProgCasRatReq:编程远控请求,编程到远控切换位

ProgManualReq:编程手动请求,编程到手动切换位

EnableOut:使能输出

CVEUCVEU输出,最大值对应100%CV,最小值对应0%CV,远控/初始化请求有效模式下,CVEU作为PIDE调节的控制变量,相当于PID指令的CV

CVCV输出,手动模式下,作为PIDE调节的控制变量,相当于PID指令的CV

SP:设定值,只显示

CasRat:远控模式显示

Manual:手动模式显示

以上参数设定完毕后,PIDE指令如图7所示:

7:调整参数后的PIDE指令

    由于PIDE指令标签为结构体,因此需要更改的变量如CV上下限,PID参数可通过梯形图对其赋值。

1、  连接调整参数后的PIDE指令的输入各管脚(也可用梯形图对需要的参数直接赋值),如图8所示:

8PIDE指令输入管脚连接

2、  PIDE自整定

先让程序在线,点击PIDE指令,弹出如下窗口,如图9所示:

9PIDE指令属性栏里基本配置信息

ModePIDE指令执行模式(周期、实时、采样间隔时间等)

Oversample Δt:采样间隔时间

RTS Period:实时周期时间

Control action:误差类型 SP-PV/PV-SP

以上所有属性栏里信息全部可由参数设置,在低版本程序中只能由参数设定。

自整定过程如下:

程序在线,点击PIDE属性,弹出窗口中选择Autotune,然后点击Acquire Tag按钮,获取自整定标签,然后设置ProcessType(温度、流量、压力等),PV Change Limit PV变化极限),CV Step Size CV阶跃百分比,此值用于自整定时CV的阶跃值)。最后点击Autotune ,如下图:

 点击Start即开始自整定,整定结束,灰色部分便可选择,选择合适的PID参数,点击Set Gains in PIDE,把慢速、中速、快速响应PID参数写入PIDE指令。

小结:

    经多次测试,除温度外,其余流量、压力等CV变化能立马引起PV变化的都可用此整定,另外在整定过程中必须确保CVEU加大时,PV值也同时变大,否则自整定会失败。

网友A(2016-03-20):
真的很棒,现在还不会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