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报欠压故障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29):
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是变频器ATV61带185千瓦的水泵,变频器老是报欠压故障,请教怎么解决, 输入的电压我测的是405V。

网友A:
看看你的输入三相电压平衡不   欠压故障解除   可以查看变频器的操作手册

网友B:
可能是电网波动吧,变频器前最好加个电抗器,如果是不能停的设备,可以再参数里设置“忽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