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台达 DMOVR 浮点数传送指令,请高手解惑!

楼主(2012-08-29):
求助:使用台达 DMOVR 浮点数传送指令,请高手解惑!为什么D35、D36成了这样的数?

网友A:
这个你不用管的。是这样子的,你也可以查手册。他每个位有自已的意义。跟西门子的显示不一样的。

网友B:
给你转台达技术群处理去了。等他们帮你。

网友C:
储存器占位,就是说,你有的储存器在程序中,多次使用。有的数据要占两个储存器的。D的编号如果连着用时,要特别注意。

楼主:
对:纵横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给你转台达技术群处理去了。等他们帮你。内容的回复:

我在这里谢了,等待解答。

网友D:
可以设置成浮点数形式观察一下;
或者,了解一下其浮点数的表示方法,用十六进制形式观察一下。

网友E:
F1.200E+00是十进制浮点数,D35、D36储存的是二进制浮点数;它们由阶码和尾数组成。如果要研究透彻,需要化很长时间!Floating是CPU硬件支持的,跟二进制整数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