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参数应用问题

楼主(2012-08-29):
论坛里的各位高手们,小弟刚刚开始学习安川变频器,对其不是很了解,我们车间里的天车行走总共有5档,如果我要查看1档的频率,是不是应该查看d1-02的设定值?如果不是我应该如何查看?都与哪些参数有关?谢了!

网友A:
到安川机电上海的官方网站上下载H1000,A1000的使用说明书,里面的说明很详细。

如果是端子控制的话,你的这个主要是在d1-01-08参数查看设定,如果是通讯或其他如模拟量控制,你得从程序里查看了

楼主:
论坛里的高手们求求你们帮帮我吧!万分感谢!

网友B:
行车一般都是多段速控制  安川频率指令从d1-01 到d1-16都是频率指令  一般前8个为一组 ,5个速度的话 应该是组合试的  楼主还应和你的端子s1-s12结合来看

网友C:
这个要结合电路图来看,看多段速设置,H参数和D参数我们也用的安川1000系列的

网友D:
自己问题简单,你自己看看说明书能解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有自己研究出来的结果,印象会深刻,经验都是积累的。

网友D:
一般高手都是靠憋出来的。

网友C(2013-06-21):
这个问题很简单:

1、首先你需要确定是通过PLC进行多段速控制还是传统的接触器控制

2、如果是PLC控制,就看程序,通过段速1、段速2、段速3的组合情况可以看出

3、5个档,估计是PLC控制

4、这样的话很可能就是d1-02那个值

5、一般情况是d1-2,3,5,6,7,但是不绝对,最终还是要参考段速组合

网友E:
楼上都说得很详细了,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