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威纶通触摸屏通讯连接中断求助

楼主(2012-08-29):
威纶通触摸屏MT6100I与台达PLC DVP-EH扩展的COM3口(安装功能卡DVP-F485S)MODBUS ASCII协议通讯(通讯参数:9600,7,偶,1),台达PLC DVP-EH的COM2口与下级PLC DVP-ES 的COM2口PLC-LINK通讯连接,这样的结构模式,使用很多没问题。最近一套在使用现场时不时出现触摸屏MT6100I与PLC DVP-EH连接不上的现象,出现后触摸屏界面弹出与PLC连接失败的提示对话框,但过后就会自动恢复通讯连接。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毫无头绪,不知道从哪个方面着手分析查找原因。帮忙指点一二。

网友A:
看看 周围有没有干扰源   变频或者电机什么的 ?   先设备不开  光看PLC和屏连接时会不会出现通讯失败    然后再开变频、电机什么的、 先一步一步看看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网友B:
是不是这个屏本身有问题呢;

以前用台达的个新品DOP-B的时候

就出现这种问题;时间没有确定性;连接断开后自己又连接上;后来就不再用DOP=B的屏了;

听说后来解决了;是屏的低层程序有什么BUG;不太清楚!

不行让其给换一个屏;看还有这种想象吗?

网友C:
COM2口与下级PLC DVP-ES 的COM2口PLC-LINK通讯连接那个是主呢?好像COM2和COM3不能同时为从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M2口与下级PLC DVP-ES 的COM2口PLC-LINK通讯连接那个是主呢?好像COM2和COM3不能同时为从哦。

PLC DVP-EH扩展的COM3口只能为从,PLC-LINK网络里PLC DVP-EH的COM2口为主。

楼主:
对:bhdxzgp关于是不是这个屏本身有问题呢;以前用台达的个新品DOP-B的时候就出现这种问题;时间没有确定性;连接断开后自己又连接上;后来就不再用DOP=B的屏了;听说后来解决了;是屏的低层程序有什么BUG;不太清楚!不行让其给换一个屏;看还有这种想象吗?内容的回复:

故障现象相同,我也只有更换一台验证为好的触摸屏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