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与台达PLC通讯连接时不时断,但之后会自动恢复

楼主(2012-08-29):
威纶通触摸屏MT6100I与台达PLC DVP-EH扩展的COM3口(安装功能卡DVP-F485SMODBUS ASCII协议通讯(通讯参数:96007,偶,1),台达PLC DVP-EHCOM2口与下级PLC DVP-ES COM2PLC-LINK通讯连接,这样的结构模式,使用很多没问题。最近一套在使用现场时不时出现触摸屏MT6100IPLC DVP-EH连接不上的现象,出现后触摸屏界面弹出与PLC连接失败的提示对话框,但过后就会自动恢复通讯连接。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毫无头绪,不知道从哪个方面着手分析查找原因。帮忙指点一二。

威纶通参数设定界面如下图:

参数设置

网友A:
设置应该没有问题,考虑一下线路,看看是不是直流24V电路有交流串入。

网友B:
既然你这套参数设置在别的屏上运行正常,这个出现问题的话,那就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了,应该考虑现场干扰的因素,检查接地是否良好,触摸屏的电源接地,24V电源最好单独供电!

郑州奥尔威------卢工0371—55677758   QQ2543109670威纶通触摸屏一级代理,欢迎咨询选购

楼主:
对:english715关于既然你这套参数设置在别的屏上运行正常,这个出现问题的话,那就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了,应该考虑现场干扰的因素,检查接地是否良好,触摸屏的电源接地,24V电源最好单独供电! 郑州奥尔威------卢工0371—55677758   QQ2543109670威纶通触摸屏一级代理,欢迎咨询选购内容

毫无头绪,打算先换一台触摸屏看看。还不行,就考虑楼上两位提示24V电源接地(我们一直没有接,其他的都好好的)等措施一步步排除。

网友C:
应该是通讯干扰。   找出干扰源。

1,HMI供电电源,

2,设备是否有大功率电气,比如变频器,大量电机。

3,接线规范。GND,正负是不是都很正确。

网友D:
1、现场的变频器伺服要接地

2、通信尽量离动力线远一点

3、将RS485正、负两条线,双绞试试。

4、在触摸屏端设置成RS232,在使用一个232转485模块和PLC通信,这样会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是我个人的拙见可以试一下,在好多现场都管用。

楼主(2012-10-11):
还是MCU程序问题,他人修改MCU程序后连接,一切正常。原来MCU程序中通讯部分导致PLC-LINK网络时不时断。

网友E(2020-12-10):
感觉还不错的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F(2022-09-2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