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10MR/MT-001三菱plc通上电后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2-08-29):
FX1S-10MR/MT-001

三菱plc通上电后电源指示灯不亮

要是维修的话,好修吗,费用怎么样

还有西门子cpu224价格多少钱一块?

网友A:
FX1S-10MR/MT-001

三菱plc通上电后电源指示灯不亮

要是维修的话,好修吗,费用怎么样

换个模块   300

网友B:
好维修,300块左右。直接找工控网修公共签约单位。

第二个问题是在1100内。可以找就近的代理采购。

网友C:
如果只是电源的问题,另外用一个DC24V的电源接到PLC的0V与24V,交流输入端不接。这种方法我用过好多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电源的问题,另外用一个DC24V的电源接到PLC的0V与24V,交流输入端不接。这种方法我用过好多次了。

这位大侠很牛B,PLC上0V\24V是由PLC最下面一块电源板转换出来的DC,大侠你说用外部电源接在上面,你说用过很多次能发个图么?这样的一个pLC,本身就值不了几个钱,维修一下300块,不如买了国产三菱的,比如维控就要送我一个20MR\T的

网友F:
自己拆开看看啦,是电源哪个元件坏鸟,直接自己更换呀?

网友G:
水平可以的话 买合适的件修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成记龙关于 如果只是电源的问题,另外用一个DC24V的电源接到PLC的0V与24V,交流输入端不接。这种方法我用过好多次了。 内容的回复:这位大侠很牛B,PLC上0V\24V是由PLC最下面一块电源板转换出来的DC,大侠你说用外部电源接在上面,你说用过很多次能发个图么?这样的一个pLC,本身就值不了几个钱,维修一下300块,不如买了国产三菱的,比如维控就要送我一个20MR\T的

其实就是在PLC原有的24V输出端子上并接上24V,PLC交流端不用管
如有不明白的地方,打电话给我 135 3788 2786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网友D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E 如果只是电源的问题,另外用一个DC24V的电源接到PLC的0V与24V,交流输入端不接。这种方法我用过好多次了。 内容的回复:这位大侠很牛B,PLC上0V\24V是由PLC最下面一块电源板转换出来的DC,大侠你说用外部电源接在上面,你说用过很多次能发个图么?这样的一个pLC,本身就值不了几个钱,维修一下300块,不如买了国产三菱的,比如维控就要送我一个20MR\T的 其实就是在PLC原有的24V输出端子上并接上24V,PLC交流端不用管如有不明白的地方,打电话给我 135 3788 2786

对的,在Y侧,24+和COM,把这两个分别接24v的正和负,就是供24V电,相当于强制供电,L、N不用接220了,PLC也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