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去干活,华通的软启动器老是报警

楼主(2012-08-29):
最近出去干活,华通的软启动器老是报警

一送电就报警灯亮

一拖二的软启动器

我把电机拆除了,还是报警,是不是软启动器坏了

网友A:
只要外围线没接错的话应该就是坏掉了。

楼主可以找客服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