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的电动机抖动

楼主(2012-08-29):
一台30KW电机用台达F型30KW变频器控制,当运行频率在15-20Hz时电机严重抖动且电机的速度从零到15-20Hz之间反复动作,但当频率小于15HZ或大于20HZ时则正常,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15-20HZ处为电机共振点

建议使用变频器的跳跃频率功能避开共振点

网友A:
如果必须工作在该频率下,建议更换电机底座或者直接在底座上焊一块钢锭

楼主:
电机共振点抖动有这么严重,从零到15-20Hz之间反复动作,电机转速也是从0到15-20HZ时的转速。

网友B:
不知楼主使用的是否是变频电机

非变频电机并不适合变频,采用变频器拖动容易引起电机抖动

网友C:
楼主可以更改一下载波频率.可以消减共振.

网友D:
解决此问题:1、避免共振点;

                  2、增加编码器;

网友E:
同意HOTEAM的意见,楼主JUST DO IT

网友F:
独立的共振现象不应该会反复从0启动,不清楚楼主怎样配置的,如果采用模拟量反馈控制,就要关注一下模拟量了。

网友G:
这是明显负载大的表现,也说明了,低转速时,电机的功率太小。详细解释,搜索有关资料学习一下。

楼主:
此套设备已经用了好几年了,都是很正常的,最近因为变频器坏了以后修好后用了几天就这样了,修变频器的说是电机不行,测电机绝缘正常,三相电阻基本平衡,改变载波频率也不行,30KW电机工作电流40多A,换电机后正常。

网友H:
频率共震区, 避开此区就行

楼主:
频率共震区知道,但不知有这么厉害反复从0启动

网友I:
   扭矩小了   改下模式    v/f曲线改成扭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