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项目备份时出错,高手指点!

楼主(2012-08-30):
求助:

    从工程师站备份wincc项目时,原来不用关wincc服务器的运行程序就可以下载到服务器时,下载过程中,会自动重启服务器内wincc程序。但现在下载时,必须把服务器中的wincc程序关掉后,才可以下载进去,否则会报错:“有一个错误产生在下载过程中”但没有显示具体什么错误。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侠指点!

网友A:
这给你先发到西门子技术群,让他们和你一起沟通学习。

网友B:
你的项目备份有问题,建议使用项目复制器备份项目

WINCC->TOOLs中的Project Duplicator(项目复制器)找到原始正常项目文件,另存为一个项目文件

网友B:
还有提醒一下wincc项目是不需要下载,把项目放在硬盘的盘符下,打开激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