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变频器通信求教

楼主(2012-08-30):
变频器是用的欧瑞的,国产,我之前用自由通讯口与变频器通信失败,又用西门子自带的MODBUS库,也是不正确,哪位给指点一下啊,MODBUS库里面的寄存器地址(4****)和变频器上面的地址怎么对应?

网友A:
这问一下欧瑞的,这问题不是在你plc这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问一下欧瑞的,这问题不是在你plc这边。

至少可以肯定 通过 自由口可以实现  ,ASCII 码协议,或Modbus rtu 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A 的回复内容:这问一下欧瑞的,这问题不是在你plc这边。至少可以肯定 通过 自由口可以实现  ,ASCII 码协议,或Modbus rtu 协议。

我用自由口写过,但通过串口助手看了一下,我写的程序发出来的数据不正确,通过调用库发出来的数据也是不正确的,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因为单纯的往外发数串口得到的都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miy_gongkong关于引用 网友A:这问一下欧瑞的,这问题不是在你plc这边。至少可以肯定 通过 自由口可以实现  ,ASCII 码协议,或Modbus rtu 协议。 内容的回复:我用自由口写过,但通过串口助手看了一下,我写的程序发出来的数据不正确,通过调用库发出来的数据也是不正确的,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因为单纯的往外发数串口得到的都不对

串口助手的数据是否与你编程的期望数据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那就有可能你的程序本身就有问题,自然得不到变频器正确的返回帧

网友E: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C 网友A:这问一下欧瑞的,这问题不是在你plc这边。至少可以肯定 通过 自由口可以实现  ,ASCII 码协议,或Modbus rtu 协议。 内容的回复:我用自由口写过,但通过串口助手看了一下,我写的程序发出来的数据不正确,通过调用库发出来的数据也是不正确的,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因为单纯的往外发数串口得到的都不对 串口助手的数据是否与你编程的期望数据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那就有可能你的程序本身就有问题,自然得不到变频器正确的返回帧

调用的是一个CRC校验,如果调用库是不是不需要啊,这个程序请您给看看哪儿不对啊,谢谢

楼主:
上面这个程序就是我根据里的那个示例稍微改了一下,就是一个读命令,一个写命令,但是从串口助手得到的发送数据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