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个触摸屏带一个PLC

楼主(2012-08-30):
使用西门子200PLC,三个工位需要对这个PLC进行控制,200PLC只有2个通讯接口,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将3个触摸屏都能控制一台PLC吗?

网友A:
DP转换出来。或者采取以太网是否可以考虑。

网友B:
再增加通讯模块吧,还没有用过呢

网友C:
多屏+单台PLC的方案,你可以直接找屏的厂家咨询。屏与PLC直接不仅仅支持1对1的

网友D:
走profibus-DP网络好了,问题不大。或者把RS232的口转换成RS485,用MPI通讯。

网友E:
1楼正解,DP转换出来,或者加以太网模块,走以太网!

楼主:
对:纵横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DP转换出来。或者采取以太网是否可以考虑。内容的回复:

DP转换出来 ?   DP模块?转换出来是用PPI协议吗?

楼主:
对:纵横军团-黑丫头关于再增加通讯模块吧,还没有用过呢 内容的回复:

200系列没有485模块啊~~~

网友F:
看你的是什么屏,数据多不多,成本考不考虑,现场要求高不高,要是允许先屏与屏通信,再屏与PLC通信

网友G:
屏与屏通讯,我这里两台屏一个PLC就是这么连的。

网友H:
把plc做成modbus主站,三个屏做成modbus从站!!!!!!!!!!!

网友I:
脑袋被驴踢了是吧:为何要选西门子呢?选海泰克多好,就是一个PLC挂31块触摸屏也行(一个通信口即可,一台触摸屏做主机与PLC通讯,其余触摸屏设置为与主屏通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脑袋被驴踢了是吧:为何要选西门子呢?选海泰克多好,就是一个PLC挂31块触摸屏也行(一个通信口即可,一台触摸屏做主机与PLC通讯,其余触摸屏设置为与主屏通讯)

海泰克的屏幕?

网友K:
来找我吧.我们美国红狮的可以轻松的解决.

一台使用PPI 协议与S7-200通讯,另外2台使用以太网和主机通讯。

QQ:329360862

网友L:
没问题,我用了一台224XP,带了5太SMART-700触摸屏,走MPI协议呗。

网友L:
你可以一个口带3个,走MPI协议,另一个口留着编程监控PPI协议。

网友M(2012-12-25):
奶奶的 都说的不对 PPI协议支持多主站呢 所以三个屏和PLC通信 用一个通信口就足够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奶奶的 都说的不对 PPI协议支持多主站呢 所以三个屏和PLC通信 用一个通信口就足够了

PPI协议是可以支持多主站的,用一个口连3个触摸屏也没问题,

但是必须同时要求触摸屏也支持PPI多主站通讯,

当前好像只有西门子的屏可以做到,国产的屏都不支持多主站通讯。

网友O:
三个触摸屏 一个做主玉PLC通讯 另外两个做从与主屏TCP通讯

网友P:
用大连德嘉电子的PPI扩展模块 www.dl-winbest.cn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奶奶的 都说的不对 PPI协议支持多主站呢 所以三个屏和PLC通信 用一个通信口就足够了 PPI协议是可以支持多主站的,用一个口连3个触摸屏也没问题,但是必须同时要求触摸屏也支持PPI多主站通讯,当前好像只有西门子的屏可以做到,国产的屏都不支持多主站通讯。

据我知道 MCGS的屏是可以的 呵呵

网友M:
反正就是交换数据呗 实在不行 就把三个屏作为MODBUS RTU从站 PLC做MODBUS RTU主站吧 这个建议不咋的 但是可以试试 哈哈 QQ149034219

网友Q:
用TCP\IP协议,200个触摸屏控制一个PLC都是轻松的,多主多从,就得现场总线

网友R:
200PLC配以太网模块,若触摸屏没有以太网口,可用485转以太网,再用一小路由器将它们连接起来。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N:引用 网友M:奶奶的 都说的不对 PPI协议支持多主站呢 所以三个屏和PLC通信 用一个通信口就足够了 PPI协议是可以支持多主站的,用一个口连3个触摸屏也没问题,但是必须同时要求触摸屏也支持PPI多主站通讯,当前好像只有西门子的屏可以做到,国产的屏都不支持多主站通讯。据我知道 MCGS的屏是可以的 呵呵

MCGS的也不可以,也要屏之间主从通讯

其实用以太网通讯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S:
楼主等一下,我刚好做了个案例,马上拍照片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