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在桥式起重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2-08-30):
论坛里的高手们,我们车间里的桥式起重机用的是安川G7变频器,桥式起重机大车在停车的时候滑行比较大,抛除其他原因,如果要修改变频器参数,我应该修改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首先知道你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你现在的应用又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对:深圳市华翔电气关于首先知道你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你现在的应用又出了什么问题?内容的回复:

就是让它滑行不要太大了,我只是想问问这个与变频器的哪个参数有关!

楼主:
论坛里的高手们求求你们帮帮我吧!

网友B:
修改一下制动力跟制动时间的参数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改一下制动力跟制动时间的参数撒。

本身惯性很大 如果调整参数使刹车与变频器时间不能吻合 ,变频器会报过流故障

建议在硬件制动上多下功夫

网友A:
这是停机力矩不够大的表现,最好是加制动单元和使用停机直流制动

网友D:
减小减速时间。延长直流制动时间,制动开始频率,增大直流制动电流。

网友E:
修改减速时间,先长一点,然后一点点的往小的设置,还有就是加制动电阻,减速方式改为自由滑行停止,机械抱闸辅助

网友E(2013-06-21):
制动单元+制动电阻+自由滑行停车,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减小减速时间。延长直流制动时间,制动开始频率,增大直流...

 这位讲的很不错,请楼主参阅

还有建议你换成H1000的,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G(2015-12-13):
很多起重机的应用场合需要有防摇摆控制系统,我们开发了解决起重机大小车运行过程中生产的摆动现象的控制系统如果有需要请联系探讨:

该防摇摆控制系统实现简单,价格较低。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电话13570229279

邮箱Lzhangwei@163.com

网友H:
是升降还是 横移(小车)的 要讲清楚   最好是具体的配置参数都弄出来   你G7的应该是部分东西老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