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也有NPN和PNP之分呀

楼主(2012-08-30):
换了一个欧姆龙固态继电器,接上线之后,直流电源居然会跳掉,然后重启,老是这样子,回来看了一下说明书,线接反了,两种接法有区别吗。

网友A:
直流型的固态继电器肯定要分方向的,因为内部MOS管并联了一个二极管作为反向保护。

你接反跳闸估计是接反时你负载中有一个方向和该二极管相同,直流电源经过两个二极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