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
求助松下A5伺服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2-08-30):
我们工厂有一台松下A5系列400W的伺服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开机的时候就显示一个8其他的都没有了 ,请教下高手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好象是上电初始化失败了啊?

网友B:
查手册 实在不行打客服!这种东西不要自己使劲在那想 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