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1 D0]------[MOV H0004 K1M20] 什么意思

楼主(2012-08-30):
LD M1  IND M8000 INC  D0

LD M2 IND M8000 DEC  D0

D0中加一  减一 有什么用?

【= K1 D0】------【MOV H0004 K1M20】

【= K2 D0】------【MOV H0002 K1M20】

【= K3 D0】------【MOV H0001 K1M20】

【= K4 D0】------【MOV H0003 K1M20】

【= K5 D0】------【MOV H0005 K1M20】

 LD M20 OUT Y3  Y3--变频器RM

 LD M21 OUT Y2   Y2---RH

 LD M22 OUT Y1    Y1--RL

K1--K5是5种不同室温对应变频器5种转速

网友A:
这个程序编的有点复杂了,根本不需要加减的。直接用mov指令吧对应的温度传感器写入到k1m20中就可以啦。

k1m20 是不同转速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