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信捷OP320-S V8.0 文本显示器无法和西门子S7-200CN通讯

楼主(2012-08-30):
无锡信捷OP320-S   V8.0 文本显示器无法和西门子S7-200CN通讯,不知是何原因,敬请高手帮忙。软件是V8.0 C,波特率为19.200。

网友A:
S7-200CN侧的波特率和站地址是否和文本显示器里的一致,200默认站地址为2,波特率为9.6K

楼主:
信捷的技术人员那去了。

网友B:
打技术服务热线啊信捷官网上有

网友C:
看看你的通讯线是不是正常,在信捷官网www.xinje.com有个OP手册硬件+连接篇手册,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D(2012-10-26):
文本485通讯线应该是1、9短接连A,6、8短接连B。另外软件最好到官网上下载v.8.0n的。

网友E(2014-10-20):
我上了网购的当,他们高速我OP320A能连200,结果最后要加RS232-485转换器!

网友F:
我上了网购的当,他们高速我OP320A能连200,结果最后要加RS232-485转换器!

也不算上当

一条电缆就解决了

不难的问题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plc培训等

网友E(2014-11-26):
信捷在OP中(无论320还是330)都留了MAX13485的空,只费几元钱就可将320A变成320S,我试过,很好用。比232转485可靠。

网友G(2016-02-13):
向亲推荐一款 图文显示器的设计方案,5.0英寸LCD,30个按键,同时支持RS232/RS485/RS422,带语音功能,内置两只扬声器,很是大气。

http://www.wannengye.com/view/index/56bde983cfe85

或用微信扫描以下二维码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