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抱闸电机的控制方法

楼主(2012-08-30):
我现在有一台电磁抱闸电机,转速1200转/分。我看他抱闸线圈就通在电机2个端子上380V的线圈。估计是电机得电,抱闸线圈得电,电机转动,电机失电,抱闸线圈失电。现在我想问的是电机失电后,电机转速很快直接抱闸是不是有问题?,有好的解决控制方案吗?谢谢!

网友A:
没有问题,带制动的电机就是这样运行的。

网友B:
没有问题,,,,,,,,,

楼主:
那会不会抖动太厉害?感觉很危险

网友C:
木有问题,把抱闸间隙调好就行了。

网友D:
这种属于断电制动式的,没有问题。

网友E:
如果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才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F:
木有问题,接触器都断开了。

网友F:
我这里用变频器控制的电动机都有断电抱闸,理论上可能会有过电压等,但使用一直正常。

网友G:
   没有问题,带制动的电机就是这样运行的。这才是高速停车需要呀,要不就不需要刹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