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和台达变频器通讯地址问题

楼主(2012-08-30):
我在做三菱变频器和台达触摸屏通讯,请问一下他们之间的通讯地址是多少,具体点的是运行时写入寄存器的地址,停止时写入寄存器的地址。还有SCREEN里面控制器选什么新建screen画面。。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通信参数和地址要对应上;其参数在变频器的手册中都有;并且要设置到变频器中!

多说以句;以后最好不要用日本的东西了!谢谢!!!!

三菱是军工企业;你是在害自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信参数和地址要对应上;其参数在变频器的手册中都有;并且要设置到变频器中! 多说以句;以后最好不要用日本的东西了!谢谢!!!!三菱是军工企业;你是在害自己啊

基本上我看到日产的东西 我都忍不住说一句:我不会用啊

楼主:
学习为主要目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