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MRJ3伺服报37 故障该如何解决?急

楼主(2012-08-30):
正常运行中设备报故障AL37,显示参数被改,但参数无法改还原,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刚才我到这里看了,有你要找的资料:
http://www.xindianli.com

网友B(2013-03-12):
由于不明原因使伺服驱动器损坏,查看WWW:HZJG88.COM.一切问题搞定。

网友C(2013-04-24):
本公司专业维修三菱伺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