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运行灯闪烁,PLC故障

楼主(2012-08-30):
请问运行灯闪烁是啥原因造成的?

在线等

网友A:
永宏PLC的运行灯,是用来指示PLC的运行状态的,在快速闪烁时代表PLC处于运行状态,慢闪时代表PLC处于待机状态。

网友B:
如果运行灯慢闪,说明PLC处于停止状态。用电脑联机,点击运行即可。如果不能运行,看看错误灯是否亮,若亮则查看故障信息,对症解决。

网友C:
PLC RUN 灯快闪的话,说明PLC正在执行相关程序,如果是慢闪的话,说明程序没有被执行。

网友D:
程序越多,闪越慢。。。。。。

网友E:
PLC绿色RUN灯慢闪,说明PLC等待运行。快闪表示PLC程序执行中。。。。

网友F:
同意【陈丽50503】说法,顶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程序越多,闪越慢。。。。。。

程序越多,会闪越慢?

网友H:
运行灯闪烁起指示作用

快闪为运行中 慢闪为程序未执行 (并非常亮表运行)

楼主问这是何原因造成 有点不解

网友I(2012-12-19):
主要还是程序执行命令太多了吧。如果携带的开关量太多了,最好是用点数最大的主机,这样运行速度会快一些吧

网友J(2018-05-31):
引用 网友B:
如果运行灯慢闪,说明PLC处于停止状态。用电脑联机,点击运行即可。如果不能运行,看看错误灯是否亮,若亮则查看故障信息,对症解决。

我有一个plc永宏的,通电后运行灯慢慢的闪烁,用电脑联机,提示连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