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请各路好汉帮帮小弟的忙,关于MCGS屏幕小数点问题

楼主(2012-08-31):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为什么昆仑通态的屏,不能设置小数点啊?

网友A:
老兄,看一下是不是整数位数设置大了,比如4位显示,整数设置了4位,小数就设置不了了。

网友B:
直接用输入框就可以输入小数点,默认是自然小数位,无需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