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日本HDS的交流伺服吗?警报AL 72 代码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08-31):
型号为HA-600系列,手册上根本就没有警报代码72的意思,伺服上电之后直接出现AL 72,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A:
用软件去连接,在电脑上看看,应该会出现报错描述的,这样会有针对性解决,软件上会显示错误代码和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去连接,在电脑上看看,应该会出现报错描述的,这样会有针对性解决,软件上会显示错误代码和描述

谢谢!已经找到了,可能是FPGA初始化失败